[车界] 超过700km就不值得买!用事实告诉你,为什么电动车续航不能太长

楼主(2024-11-07):
中华网汽车
你有没有想过,电动车的续航里程真的需要那么长吗?许多市场上的电动车标称续航超过700公里,乍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这真的是我们需要追求的目标吗?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电动车的续航这个话题,尤其是为何超过700公里的续航可能并不理想。

超过700km就不值得买!用事实告诉你,为什么电动车续航不能太长

续航焦虑是许多电动车主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新手而言,看到续航标称600公里的电动车,往往会担心是否能顺利到达目的地。但这种情况下,真的有必要选择续航超长的车型吗?

超过700km就不值得买!用事实告诉你,为什么电动车续航不能太长

事实上,大多数续航焦虑来自于充电效率,而非实际的行驶距离。如果未来充电的便捷性能够与加油相媲美,即便是续航300-400公里的电动车,消费者也不会感到太大的压力。

超过700km就不值得买!用事实告诉你,为什么电动车续航不能太长

试想一下,当你在市区驾驶电动车时,只需几分钟快速充电,就能继续行驶,那么续航问题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因此,在选择电动车时,并不需要急于选择“超长续航”的车型,特别是在充电设施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

超过700km就不值得买!用事实告诉你,为什么电动车续航不能太长

此外,长续航车型的性价比未必优于短续航车型。例如,一款电动车的续航如果为550公里,通常会配备更强劲的动力系统,实现百公里加速在4秒以内。而选择700公里续航版则可能需要7秒以上的加速,与此同时,驾驶乐趣也有所减弱。

超过700km就不值得买!用事实告诉你,为什么电动车续航不能太长

而且,续航越长,电池组通常会更大。目前,为实现700公里续航,电池容量可能需要达到100千瓦时或更高。这不仅提高了整车成本,也增加了车重,从而导致能耗增加。你追求更长的续航,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更高的购车费用和更低的能效。

超过700km就不值得买!用事实告诉你,为什么电动车续航不能太长

同时,设计长续航电动车也可能引发安全隐患。更大的电池组虽然能延长续航,但也会增加故障风险。比如,电池散热问题和充电复杂度,这些在设计时都需考虑。如果电池系统庞大,应如何确保其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超过700km就不值得买!用事实告诉你,为什么电动车续航不能太长

那么,如果确实需要长途驾驶呢?对于经常跨省出行的人,或许燃油车仍是不错的选择。燃油车加油快捷,其补给便利性短期内是电动车难以匹敌的。

超过700km就不值得买!用事实告诉你,为什么电动车续航不能太长

然而,对于大多数市内代步和通勤用户而言,一辆续航400-500公里的电动车已经足够。这种选择既能享受电动车的低运行成本,又不必因续航焦虑而频繁充电。

超过700km就不值得买!用事实告诉你,为什么电动车续航不能太长

总结来说,续航超过700公里的电动车未必是最优选择。在购车时,我们应根据实际需求理性选择续航里程。你怎么看呢?如果是你,你会选一辆长续航的电动车,实用的短续航版本,还是维持燃油车不变?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网友:
如果实测能有600谁还续航焦虑,标称续航太虚了

网友:
核动力航母就不应该存在吗?
假如有一天电池能量有数量级的突破,突破几千呢

网友:
电池技术日新月异,没必要要求长续航,说不定过一阵子续航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
液流电池可以通过快速更换电解液补电(类似加油的操作),放完电的的电解液直接进入充电站储罐内,而且这类电池的电极在充放电过程中无固体析出(只有离子转换),而且电解液为水溶液,没有起火的风险。容我预测一下,如果此类电池有使用寿命和稳定性和储能密度的技术性大突破,替代锂电的概率大增。

网友A:
燃料电池寻求突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燃料电池寻求突破

燃料电池的氢气燃料危险性更高,这种气体是世界上最容易渗漏的(氢分子直径过于小,会通过容器材料的分子间隙渗漏出来,没有材料能挡得住这个过程,而且会导致钢材发脆。其实就不如液流电池安全。

网友:
怕得就是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料电池的氢气燃料危险性更高,这种气体是世界上最容易渗漏的(氢分子直径过于小,会通过容器材料的分子 ...

还是固态电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