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国际*工明装开关插座拆解

楼主(2024-11-07):
这是卖家秀:

内部铜排、开关触点

底部防护门

正面防护门

正面防护门

防护门采用跷跷板结构,如果不是两个脚同时插入,防护门就会倒向一边锁死。只有两个插孔受力均匀才能打开。

几乎全是卡扣,目测是PC材质韧性不错,暴力拆解过程没有卡扣断裂。

网友:
这个看起来做工还不错,网上国际dian工很多店在卖,也不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网友:
这个牌子很便宜,我也刚买一个。外壳塑料应该是回收料。

网友:
国际农民工吗

网友:
不算太差吧,看看价格如何

网友:
是铜片吧,做工一般

网友:
这料子看着还行。。。

网友:
铜排做工很不错

网友:
这品牌的插座有时候能碰到比较低的活动价格

网友:
便宜好用!只是铜片有点薄

网友:
看着还行吧。

网友:
我几个低功率插孔不够的换的都是国际D工

网友:
只有白色看着顺眼一点

网友:
良心品牌了。不差什么

网友:
感觉有点危险啊

网友:
铜色也未必是铜

网友:
网上卖的多,做工一般质量一般

网友:
不就是插排嘛,一体铜条的,所有插口总功率还是2500W

网友:
那么多孔,小功率使用时没有问题的,大概率就有安全隐患了

网友:
国际电工好像是低端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