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为服务器RH1288V3拆机清理并安装系统过程图解

楼主(2024-11-07):
再发一单存货,十一前做的,一直没发,发个大概的步骤参考一下吧。时间比较长,步骤可能有所差异,第一次修这种系统,高手请指点。图片比较大全部用PS压缩了一下,如果有异常请忽略;

一个认识的朋友想让我帮忙把这个服务器装个系统,说这个服务器是XX单位淘汰下来的,准备放到别处用发挥余热
他为什么找我,是因为上次在单位折腾了一个DELL的R730服务器
DELL服务器PowerEdgeR730安装系统的一路波折 - 电脑软硬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2691-1-1.html
抱着试试学习的态度他把服务器送了过来。还缺硬盘,说是那边直接拔掉了。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么详细,不敢乱动,后面问清楚了情况那就大胆动手开干吧

本帖划分一下几个部分整理:
一、硬件清理
二、系统安装前的准备及问题
三、系统软件安装
四、华为的管理软件(远程控制卡)
五、遗留问题

一、硬件清理

先来看看硬件,顺便把硬件清理一下。不管是否能处理好,清理一遍是不会错的。
打开外壳后这种机架式服务器都差不多,型号:RH1288V3 标签型号H12M-03

设备最脏的地方要属散热风扇的区域,先清理,抽掉风扇之后看不下去

清理电源,这个机器还有双电源,应该是负载均衡的意思,应该也起到备份的作用。

顺便把接口清理了

内部清理一下

内存拔掉全部清理一遍

内存有两种,一种是单排颗粒8G,一种是双排16G;整机安装内存128G

清理之后干净多了

再看看工具,一把刷子,一个吹风机,一块抹布

看着之前的机器这么薄,我们自己买的要厚一些,对比一下,没有参考物,那就用个内存吧
送来的机器占用了大概3个颗粒

我们21年买的机器占用了接近7个颗粒的宽度,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我能看出来的就是硬盘摆放的不一样
薄的机器硬盘横着装,厚的机器硬盘竖着装的。别的就不懂了。

硬件的最后还有一个电池,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莫非类似主板的BIOS电池?

二、系统安装前的准备以及遇到的问题

硬件清理完成花了不少时间,看的顺眼多了,开机前还去做了功课发现没用上,网上还说要什么华为启动盘

也没找到启动盘,先开机试试

不出意外的报错了,忘记怎么按进来的了,联系说硬盘被取了,之前能开机是个什么系统,想着硬盘有数据还没大胆去处理硬盘
硬件有价数据无价对于动磁盘来说一直要牢记。联系之后说这个系统已经报废数据可以直接删除才敢大胆去做
这一看就是少了2块硬盘,这个硬盘没记错的话还是1T的,之前组的是RAID5现在只有两块了已经做不成RAID5了,因为RAID5至少3块硬盘

先的问题是没玩过这个,不知道怎么操作,特别是英文,对于英文来说我很一般,只能说简单的看,看不懂的翻译一下尽可能理解
点来点去在这花了不少时间,想设置在里面摸索了一会点来点去都找不到

后面想着先删除之前的RAID

选择YES (上面的提示不用想就是 你的数据不保了,你确认,默认按钮在NO)

删除之后就只有2个硬盘了,没有红色了

然后点击这个地方进行新建(看鼠标)

出现选项,清除、新建、添加,这地方我就简单了,直接新建

出现提示,选择YES

新建之后选择手动配置和自动配置,肯定手动设置要专业一点,自动配置下面两个选项是冗余数据和数据保护

这个界面想一下就是添加硬盘到右边

应用之后组成阵列

选择RAID大小,目前只能做RAID0或者RAID1,好久没做都忘记了
之前学习在操作系统学过,现在是阵列卡硬件RAID,好在原理一样,选择模式,输入RAID容量
选择模式

输入容量

出现提示,选择YES

不知道哪一步报的错,应该是选错了哪个选项吧

磁盘处理好了就初始化吧

选择慢速真的很慢

设置启动盘

这个事情做完之后才知道阵列卡型号 SAS2208  网上有教程,附后

偶尔启动报了这个错误,内存?直接把内存拔掉一部分,不报了。

三、系统软件安装

磁盘搞定了那就来装系统吧,这个时候不考虑什么阵列或者RAID了,直接当一块硬盘用就行了,我选择的RAID1是一块硬盘保存,一块硬盘备份
有了上次装DELL的经验及坛友的指导,知道可以直接用U盘装,感谢坛友,感谢数码之家!
直接进PE去分区因为要装WIN2008所以选择MBR把磁盘初始化

分区成功

服务器复制这个文件也不快,不知道为什么,一般的台式机都比这个快

还用老办法装吧

看看CPU数量,两个CPU,E5-2620V3,6核心12线程,看了一下这个现在也不贵
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用的服务器CPU天天告警还赶不上这淘汰下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肯定优秀的多

安装就不说了,没什么问题

四、华为远程控制卡

远程控制卡遇到一个问题,华为默认192.168.2.100,但是机器配置成200了,死活不通把自己绕进去好久

后来才发现自己的问题,这个地址是我配的,因为之前的管理地址被改过,怪自己吧

从控制卡截图过来的,也没什么异常,整体还好也算好操作,故障排除后链接控制卡
系统提供一个管理员用户组的缺省用户,V3服务器的缺省用户为“root”,缺省密码为“Huawei12#$”
V5服务器G530 V5和G560 V5的缺省用户为“Administrator”,缺省密码为“Admin@9000”。
时间长了估计我是用第一个密码进去的吧。

整体概览,一目了然,告警是因为我自己弄的,好像当时拔掉了一个电源所以报的,后面接上了

配置管理地址

远程控制界面,整体来说比较简洁

五、遗留的问题

系统安装完成后,有部分驱动加载不了

准备尝试驱动精灵,结果装不上

用360可以扫描出来,但是也装不上

想着也可以没有最后还是放弃了。
完成之后还把CPU重新上了散热胶,送来的时候有一半的卡扣弹簧有问题,想修复最后失败了,不影响

把CPU触点擦一下

想修复这个弹簧后来还是没有成功

个人建议:

现在手机照出来的照片都有好几兆,这样网速慢或者图片多的情况下影响加载速度,还会直接影响数码之家服务器存储空间。希望可以出一个图片压缩工具,图片压缩一下再上传会更好。其实很多图片差不多能看清就行了没必要那么清楚,特殊的细节部分图片可以不压缩,这样速度更快,空间更节省。

参考文档:
华为服务器光盘引导,华为RH2288H服务器引导ServiceCD安装Windows Server操作系统-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5261213/article/details/119308809
华为服务器mgmt接口配置与kvm-client-windows.zip_华为kvmclient-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6047520/article/details/139632527
华为服务器RAID配置教程 服务器硬盘故障处理帮助 浪潮RAID配置教程 磁盘阵列配置通用教程_unconfigured good如何变成online-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qq_41095608/article/details/137164015
华为服务器修改ibmc账号密码、配置raid5、安装系统 - 哦吼厉害哟 - 博客园 https://www.cnblogs.com/oyou1/p/16600885.html  (这个属于新版的了,有界面)

总结:

通过这次学习华为的服务器进一步了解了磁盘整理卡的操作,以前只知道原理没有实际操作过也算是进步吧。好在数据不重要可以随便学习,原以为磁盘阵列故障一个磁盘后可以直接用,测试发现不行。

楼主:
原以为磁盘做完RAID后有个备份磁盘可以有一块故障,直接拔掉一块磁盘测试,无法启动
磁盘阵列报错了,这样的话如果磁盘故障了另外一个磁盘的数据怎么读出来还是需要在安装一块硬盘然后让阵列卡写过来?

网友:
这玩意买来可不便宜...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
这个看着不便宜啊

网友:
不得不说,清理得还是蛮干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以为磁盘做完RAID后有个备份磁盘可以有一块故障,直接拔掉一块磁盘测试,无法启动
磁盘阵列报错了,这样 ...

新建Raid 的时候选错了,RAID 1应该同时选中两块硬盘,这时两块硬盘互为镜像,拔掉其中一块可以启动,但你创建的时候,只选了一块,另一块为backup,拔掉启动盘是不能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Raid 的时候选错了,RAID 1应该同时选中两块硬盘,这时两块硬盘互为镜像,拔掉其中一块可以启动,但你创 ...

我是选择的RAID1,,一块存储一块备份,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的磁盘容量只有一块硬盘的容量
如果选择RAID0的话会有2块硬盘的容量

楼主:
这个单位退下的,都能比我们用的好,它买的时候肯定不便宜。补充一个关于RAID的理论,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RAID0、RAID1、RAID5、RAID6、RAID10、RAID50的异同与应用_raid0 raid1 raid5 raid10 区别-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hjx020/article/details/115078481

网友:
那个电池实际不是电池,是法拉电容
但是也是起电池的作用
用途是给阵列卡供电
意外断电时,给阵列卡足够时间将数据写到磁盘
我们阵列卡8gb缓存
一样需要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选择的RAID1,,一块存储一块备份,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的磁盘容量只有一块硬盘的容量
如果选择RAI ...

正常在组建RAID1 的时候是不用选择备份盘的,两者本身就是互为镜像,另一个备份盘估计没初始化,所以在PE里面看不到,不过具体还是要看到阵列卡信息全貌才能判断

网友:
这服务器公司用的

网友B:
这个机器装过,不过比较老了,而且有点吵。RAID如果为了安全,2块做R1,3块以上做R5。4块以上可以考虑R5或者R6,这几种RAID都具备坏盘后更换好盘自动重建的功能。

网友:
个人用不到这玩意,吵不说还费电

网友:
规整的工业用料做工,散热需要避免不了吵

网友:
那个电池是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装过,不过比较老了,而且有点吵。RAID如果为了安全,2块做R1,3块以上做R5。4块以上可以考虑R5或者 ...

是不是硬盘故障了需要找一块好的硬盘然后修复一下RAID才能用?

网友:
这玩应玩大型游戏,3D建模如何?

网友:
LZ技术真是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硬盘故障了需要找一块好的硬盘然后修复一下RAID才能用?

看图上是原来4块盘做的RAID5,你后来重建了R1用就行了。驱动到官方下载都有,一般就是芯片组,显卡和网卡三个。不要用万能驱动。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服务器和台式电脑还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