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今天装充电桩,发现接地接了个寂寞

楼主(2024-11-07):
今天装充电桩,
发现20年来,我家楼道接地接了个寂寞。

这个接地线,居然没有拧紧螺丝。

网友A:
松了吧,也不能说一点用也没有,但

网友:
按理说没接地桩会报错不给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了吧,也不能说一点用也没有,但

按理说这个拧紧了,就不至于这么松掉,只可能是有人故意拧松的。

网友:
总比没接地强

网友:
是有人故意使坏吧,我看,是人为的。

网友:
估计是孔丝不匹配,没能拧到底所以是松的

网友:
松了紧固一下,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
对地阻值会飘,但是设备没有报错?

网友:
松了而已,应该是接上了,可能有接触电阻。拿表测下。有接触电阻也算接地。

网友:
工程吗,不认真的工人多的是

网友:
换新重新上紧,安全重要!

网友:
接地,“用一个螺栓接在地上”。

网友:
看不懂?难道是电驴专用的充电桩?

网友:
这种接地方式,虽然对家电没什么大的危害,但是一旦漏电,还是会伤人的;火线零线地线都齐了,才算安全。

网友:
还是没有习惯检查地线,不然早发现 了。

网友B:
我的充电桩接地就是一截钢筋敲泥里。

网友:
样子有个,比没接地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充电桩接地就是一截钢筋敲泥里。

我们车间也是这样,用冲击钻在水泥地上打个孔,插一根钢筋下去,浇点水增强导电性。
当时主要解决 位移传感器噪音问题。

网友:
你管接地扁铁叫寂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