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跑了六次,维修一台破烂成色的喷射染色机,收600块不高吧?

楼主(2024-11-07):
10 月25号接修一台喷射式绞纱染色机,到现场后看机器成色很差,属于破烂级别了,轴承的钢珠都烂完了还在用。每天的工作任务还挺强,基本上连续运转。故障现象是转管转动后停止时位置不正,颜料水喷射歪了,影响绞纱染色的色彩均匀度,成品损耗很大。

首修过程:
看控制箱内部线路极为凌乱,一时也无从下手,先观察电路组成再研究控制原理吧。
三相五线电源进入电箱后经一接线 排后接入各分路空开(没有总开关),第一路三相电经20A空开进入一只CJX1-22(3TB43)接触器后进了变频器的电源端子,这是消耗喷水用的;另一路三相电经10A空开后进入两只接触器,是(染色管正反转用的。第三路是单相的控制电源。另外还有一只60秒的时间继电器,一只没见过的双向控制时间继电器,一只220伏8脚继电器,一只转管电机保护继电器,控制箱底部还躺着一只不知什么功能的CJX1-22(3TB43)交流接触器。

控制箱门上安装了一只专用的染色工艺程控器,有一根温度线接在上面,还有一只低压常闭型接近开关,三只指示灯分别是电源指示,喷水指示,转管指示。其它有两只按钮分别是开机和停机用的,其它的开关也记不清是什么作用了,躺在底部的一只是24伏导轨开关电源,估计是给接近开关供电的。躺着的那只接触器,很明显是前一个电工维修无果后加装的,至于他改了多少电线,只有天知道了。这更是加剧了跑电路研究工作原理的难度,反正整个机器的电路是极为零乱。

看了半天没头绪,工人等着用就开机了,用了半小时,故障居然消失了。莫名其妙。拍了些照片回府。吃晚饭时电话来了,又坏了。也正常,还没修呢。能好就怪了。想着故障可能是专用的那个JZF-11E正反转时间控制器引发的,但没接触过这个品种,不会弄哇。赶紧上网找说明书,无果,万能的马宝有这产品,200块一个(还以为五六十块一个),舍不得买,发了五块钱红包传了一份说明书,其实也就是一张照片。在家里看了半天,基本明白了控制过程,关灯抱老婆,被推开了,独睡到天明。

二修:
到场后先开机,正转时,测专用时控开关3脚有220伏电压,4脚没电压,正常。四分钟后反转,3脚没电压,4脚 有电压,正常。但转管应该转360度再停止的,只转了270度左右就停了。怀疑是里面接触不良,于是把别的好机子上的控制器拆来试机,好了。试了半小时没发现问题。修理工作完成。通知老板购买新的时控开关,打道回府。一个小时后电话在又来了,我一看号码,就知道9成是故障又来了。果不其然,又坏了。而且是我拆过时间控制开关的那台也坏了。这下麻烦了,医烂脚菝个洞,不好交待了。赶紧驱车前往。

三修:
先检查那台原先好的那台,仔细观察发现问题,一根线松脱了,只有反转没有正转,接好就正常工作了。但这台哪里坏还是没有头绪,后来发现门上开关那里有一根线脱落了,接回去开机试机工作正常了。终于松了一口气。正好上班的单位有机器坏了,赶紧回厂。您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吗?既然有此一问,当然没有结束。五点钟时电话又来了,还是原来故障没修好!头都要炸了。

四修:
怀疑是操作面板上的开关接触不良,用短线连接应该接通的开关端子,又在接近开关上并了个470UF的电容抗干扰,试了半小时,没发现问题。于是把开关换了试机正常就回了。这回应该好了吧?想多了,这故障跟我杆上了,没好,时好时坏,修了这么多次没好,感觉挺失败的,喝了两杯闷酒,找车钥匙再去机器那里碰碰运气。车钥匙不见了,找半天,噫?车也不见了。还好车不见了,不然运气不好就是15天5000块吊销驾照。

五修:
这么多次修不好,已经不抱修复的希望了,毕竟被别人魔改过的电路,我们下一位是难以捉摸上一任的脑洞的。天知道他拆改了几根线。这次和老板打过招呼后直接说重新制作一个新的电路,这样下次维修就不是问题了,老板说可以,但是要快。口气明显不太耐烦了。其实我为什么迟迟不重新制作新的电路呢,是因为这个新电路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要是失败了就没法复原了。现在是骑虎难下,不得不为。第一步就是拆除所有没用的二次线,第二步是将电源线直接接到空开上端子,第三步是变频器直接从空开取电,原先是经接触器的。第四步拆除门 上的所有开关,但保留指示灯和急停开关,急停开关右边安装一个新的旋转式操作开关。旧的锈迹斑斑的开关无论好坏全部不要。这样保证开关不会有问题,操作工的操作也很简单。第五步画电路草图,第六步开始安装控制线,先从单相空开取电后经急停开关至正反时间控制器,再后面如此这般,因文化功底不足,无法描述。

半个小时后开机试验转管电路,正常。第七步解决喷水电机的启动与停止,必需和转管电机互锁,转管时不准喷水。喷水时不准转管,这个好办,把变频器启动线经转管正反转接触器常闭触点连接就解决了。接好试了一会,正常运行。大功告成了。关机时,问题又来了,喷水变频器不停机。是因为两个接触器都释放时把变频器的启动线 接通了。

想了半天 ,先是想用个小继电器实现停机时启动线断开,但仔细一想这个线路有些复杂,相当于要用继电器做个反相自锁电路,还得把刚拆了的24伏直流电源装回去,太麻烦了。后来终于想到在操作开关上加了一组常开触点,停机时将喷水变频器启动线断开,简单完美的解决了不停机的问题。至此电路已经改造完工,试机后回府。这回没问题了吧?没有!没有!还是没好!因为我刚回家了,就接到电话说倒管功能没有了!倒管?倒什么管?什么是倒管?还要有这个功能才算修好?怎么不早说?我压根儿不知道还得有这么个功能啊?

六修:
先找工人了解什么是倒管,意思是正常喷射时大头向上,停机收绞纱时大头要向下,不然绞纱好粗的一捆拿不下来,(估计得有20厘米粗的一捆,大头向上时间距只有15厘米左右。强行拉下来会扯断纱线,会造成后面无法纺纱成筒,这损失每天估计就上千了)。吓死我了。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刚做完的电路根本没考虑这个功能,再由于停机时转管可能在任何位置,不能用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功能解决这个位置问题,想了半天也没招。最后想了个粗暴的招,又在操作开关上加一组常闭触点,在转管轴上加装一个接近开关,停机时旋钮接通这组电路,强行将转管转到小头向上时停机,算是不伦不类的解决了这个倒管功能(比别的机器多了一个接近开关)。至此,维修算是大功告成。至今天已有很多 天天没报修,应该是好了。

总结一下:
维修跑了六趟,还有一趟买接近开关,来回 总共约170公里,耗时大约15小时。改装了一个控制箱,解决了一个至今不知问题出在哪里的故障。我应该收多少钱呢?我在微信里报了维修费600元,包括所有材料和路费,不高吧?老板就回了个:哦,那个网上买的正反转控制器怎么办?没下文了。200块我来出吗?

后续:染色机老板又来电了,心里顿时又格登了下,一把剪刀定位故障点(补机器工作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998-1-1.html

网友A:
哈哈,真够乱的,这线

网友B:
1000块起步,这算是改造了

网友C:
改造没有1500谁干啊?

网友D:
一直从事服装毛衣类工作,第一次看到喷缸染色,跑了6次,起码的2000起步了。

网友E:
不容易,给楼主补一点家元。图片小了点,建议以后上传的图片分辨率调整为1600px宽度。

网友F:
看不懂,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块起步,这算是改造了

满脑子都是修好就行,根本没想到会跑六趟。感觉还被老板看轻了,好像我技术很差的样子,还好600块已经给了,唉,赚钱不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不算复杂吧。就是那个专用的时间控制器弄懂了就好办了。这得多亏了那五块钱买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容易,给楼主补一点家元。图片小了点,建议以后上传的图片分辨率调整为1600px宽度。 ...

好的,我是怕图片大了不好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从事服装毛衣类工作,第一次看到喷缸染色,跑了6次,起码的2000起步了。 ...

老板给钱还是要看你给他解决了多少难题,不是我多去几次就能多收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没有1500谁干啊?

刚开始没想改造,但修不好就只能改了,那也是逼上梁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000块起步,这算是改造了

+1,人家都是跑一趟至少200起,一旦动手最起码500-800...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H:
你这收费,按次数算,比某技师收费还低,按工时算,比某技师收费也低,按技术算,比某技师收费更低,收得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人家都是跑一趟至少200起,一旦动手最起码500-800...

跑一趟我可以收二百,但跑六趟却收不了12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收费,按次数算,比某技师收费还低,按工时算,比某技师收费也低,按技术算,比某技师收费更低,收得太 ...

如果那个200块的时控开关退不了的话,说不定又要我买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那个200块的时控开关退不了的话,说不定又要我买单呢!

那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一点办法没有,防御性止损,不过你报价太低了,你要敢报价才行,这种事,再来一两次售后,你老婆不让你上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真够乱的,这线

更郁闷的是门还打不开,拧个罗丝接个线都得扭着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收费,按次数算,比某技师收费还低,按工时算,比某技师收费也低,按技术算,比某技师收费更低,收得太 ...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
维修就是不好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