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林内RUS-11FEK双比例阀燃气热水器拆解

楼主(2024-11-07):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家里要换热水器,广东夏天洗澡水太烫,看中了林内的微火苗技术。由于我家是开放厨房,淋浴间附近也没有阳台,达不到林内官方的安装要求,只能自己安装。反正没保修,咸鱼买了一台用了7年的二手RUS-11FEK,水气双比例阀,最低热负荷标称4kW,比现在在售的3.6千瓦高一点,号称林内最耐造的型号。

表面有一处碰凹了,不是很明显,自己钣金弄平整了。

烟道内挺干净,带一个止逆阀,周围缝隙比较大,打开的角度也只有大概70度。

换热器翅片状态也很好。

拆开内部挺干净,没有拆修痕迹。14年生产的机器。虽然已经用了7年,以林内的质量应该再用10年没问题。

纯铜热交换器内部翅片很干净,看上去用的不多。燃烧器上的质量检验盖章很多,看得出生产管理相当严谨。中间白色短陶瓷棒是防冻加热器,550Ω,90W。

鼓风机马达是无刷直流电机,无级调速。

使用工频变压器

面板表面的保护膜还没撕。

燃气阀。三个阀的线圈电阻都是9.5kΩ左右,220伏市电桥式整流成为220伏脉动直流电驱动,驱动电流23毫安左右,驱动功率5W。

机壳底部一个线孔有锈蚀,打磨后透明清漆补好漆面。

线孔盖子老化了,自己换了个新的。

工频变压器空载功率就有7.81瓦。输出一组15V+220V,分别供应控制电压和火焰检测电压;一组57伏供应鼓风机。

接上线路板多了1.5瓦,考虑到工频变压器+三端稳压输出12伏的电源结构,效率比较低,实际上线路板的待机功耗应该不到1W。

变压器发热,空载温升10度。因为有一路隔离的220伏供给火焰检测,改电源比较麻烦。

PCBA元件面,印刷线路板局部涂了三防漆,没有看到任何腐蚀。自己给他整体涂上了三防漆。

补上缺失的D12、D13两个续流二极管延长继电器触点寿命。补上电源共模滤波器L3。共三个零件。

PCBA背面,高低压部分的隔离间距勉强过关,也算不上缺点。燃气阀点火器防冻加热器都是高压驱动,但用的线很细并且没有标明耐压值,作为大厂很不应该。

各个接插件的功能。鼓风机电源是52V~桥式整流滤波72伏再buck稳流驱动,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控制电压12伏用15伏整流滤波后三段稳压供给,效率大概只有50%,不过功率很小; CPU供电由DC-DC完成。

网上找的接线图,虽然型号不一样,但跟RUS-11FEK说明书一样的,说明书的图是横着看,这个正向看比较方便。印刷电路板少焊了一个功率管,一角印着当时最顶级的型号RUS-20FEJ,估计这块PCB是通用的。

广东沿海没有冻结的机会,断开防冻加热器,防止耗电。

全重14.2公斤

为了节省工作量利用旧热水器的电线,傍晚趁天色没黑,先上楼顶接了插头。

外壳大小的对比。林内11升,樱花6升。

内部的对比。樱花用的是纯铜镀锡换热器。

工具。

一共花了约3小时拆旧装新。

下面是说明书。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5小时。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A:
热水器怎么装卫生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水器怎么装卫生间?

只要不是完全密闭的空间,有强排的功能的热水器其实是可以装在浴室的

网友:
很好的拆解,
值得称赞的讲解!

安装位置错了,很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完全密闭的空间,有强排的功能的热水器其实是可以装在浴室的

卫生间湿度大,安装角度,应该不让这样装吧。

网友:
强排的虽然相对安全,但是浴室并不适合安装因为会消耗氧气也会有废气从窗户吹进来,湿气环境也不利于机器,可能楼主也是没办法吧。

网友:
装浴室是肯定不合规的,但注意通风也没啥问题

做工用料没问题,但新的价格太高,没有性价比,买二手的实惠。

网友:
以前在重庆,见很多燃气热水器直接安装在建筑外立面上,像空调外机一样

网友:
从业经历挺杂的啊

网友:
燃气热水器质量很重要!!!

网友:
做工可以,热水器中主流的恒温方式就是水气双调和水量伺服器

网友C:
      只有平衡式热水器(进风、出风都在室外,只能是被靠外墙这面的墙壁才好安装)可以装在浴室里,直排(已淘汰)、强排风燃气热水器都不允许装浴室内。即便装浴室内也必须远离水溅的部位,用冲淋房或浴帘隔开,照片中安装的绝对错误,既不安全也大大缩短寿命。
      楼主显然也是资深内行人士,这样装可能也是无奈之举。上面那些显然是班门弄斧的话目的是想提醒读者类似情况下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平衡式热水器(进风、出风都在室外,只能是被靠外墙这面的墙壁才好安装)可以装在浴室里,直排( ...

你是对的,这个安装位置是不符合要求的。装这里是20多年前是历史遗留问题,当年阳台改成了厨房,在重新装修前只能这样对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平衡式热水器(进风、出风都在室外,只能是被靠外墙这面的墙壁才好安装)可以装在浴室里,直排( ...

给大佬补充一下,燃气热水器规定8年报废,不建议超期服役。

网友:
俺的万和冷凝的差一个月11年了,只换了个感应针

网友:
感觉热水器装在浴室内应该不是很安全

网友:
现在都是强排,其它的应该没问题,倒是排风扇的质量要过关

网友:
我的也是林内11升,也是装浴室内,和排气扇联动。只要开热水器,排气扇也同时工作。

网友:
林内热水器,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