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林内燃气热水器降低热负荷解决夏天出水热问题

楼主(2024-11-07):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起因
上回讲到,在珠三角,对于普通家庭常见的6升/分钟的流量,燃气热水器2kW的最低热负荷才好用,注意条件是给定出水流量6升/分钟,在这个条件下,下游用混水阀加入冷水是不可行的,因为冷水混入导致热水流量减少,热水温度会上升,混水后水温不变。林内的微火苗技术出水也不够凉,七八月还可以凑合用一下,但国庆前后秋老虎异常厉害,热得要命,还是要想想办法。
理论
实践证明用减压阀也不能降低热水器的最小热负荷,只会引起打火困难。参考网上的论文,发现燃气比例阀实际上是一个电动恒压阀。林内的官方维修手册也证实了这一点。

燃气喷嘴的流量计算公式如下图(来源):

热水器的热负荷正比于燃气流量,也就正比于喷嘴前燃气压力的平方根。接下来的思路就是看能不能改变喷嘴前燃气压力的控制范围。这里涉及2个问题:
1. 燃烧器的燃气流速会不会脱离工作区?
2. 对空燃比的影响。空燃比下降可能会导致不完全燃烧降低热效率,同时增加HC、颗粒物的排放;空燃比上升也会降低热效率,同时可能会增加NOx的排放。

对于第1个问题,小孔径燃烧器的回火跟脱火之间的工作区域还是挺宽的(来源)。打算试试通过降低最低燃气压力的方式,看能不能把最低热负荷降到2kW。如果不行,可能需要用减少火排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热水器的控制板上有一排琴键开关。

根据林内另一个型号的热水器维修手册,可以强制最小火状态,用来调整喷嘴前燃气低压。

也可以设置成强制最大火,用来调整喷嘴前燃气高压。

又是另一个型号的,该机器的喷嘴前燃气压力范围又不一样。

另一边的4位琴键开关似乎可以用来设置排气管路的参数。默认是短管直排,除非接长烟管,否则不用动。
实践
但实际测试发现上述文档对这个型号都不起作用。还好,低压调节螺丝还是一样的,就直接调整了。

调整前的最小火苗。

进水温度接近36℃,此时出水温度接近45℃。

调小压力直到火焰异常。

往回调,直到火苗稳定,再往回调了1/4圈。

此时的出水温度41℃,淋在手上感觉舒适。1分9秒25消耗天然气5升。燃气流量4.33L/min,最低热负荷降低从4.01下降到2.79kW。
结果
获得一台微火苗PLUS热水器,最低热负荷基本达到了之前设定的2.73kW的目标。至此,问题解决。并且我怀疑近几年的林内最低热负荷,从4.0降到3.6kW,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变了一下燃气比例阀整定的标准。但他的确有老本,毕竟现在很多厂家中低端才开始向4.0kW靠拢。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8小时。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A:
冬天可能又要调回来吧

网友:
人家的参数都是在实验室里的数据,你会调,一般人都不知道哪个是干啥的,所以毛用不大……

网友:
使用延时继电器控制,打火成功后降低调压阀。使用小火。

网友:
需要足够的功底才敢调整啊

网友:
懒得调 夏天直接冷水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可能又要调回来吧

不用的,它是用电控比例阀,只调整了低火端的燃气压力,并不影响大火端的压力和流量。甚至不影响整个控制闭环。

网友:
电热水器的路过,恒温阀解决

网友:
夏季41°水温也很热!

网友:
非常有借鉴意义,感谢分享。

网友B:
90年代看过有人用空调铜管盘起来通水放灶头上烧,那边放水洗澡

网友:
现在把最低热负荷降下来了,冬天水温低,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会不会是调水器有问题,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相当于调低汽车怠速

网友:
我的美的热水器也是这样的问题,天气热的时候出水还是很热。你的这个教程应该也同样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问一下,低压调节螺丝通常是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方法可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年代看过有人用空调铜管盘起来通水放灶头上烧,那边放水洗澡

现在有人用金属管道盘成弹簧状    通水 然后在中间烧柴火  进出水接在一个小的便携泡澡池

网友:
就是小火不够小,在小火状态按实际使用流量调比例阀把小火调到水温稳定。
这时小火既能维持正常燃烧又不熄灭。

网友:
热水器本身的控温功能呢?
不能调吗
还是超出调节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