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湿敏电阻怎么选择?

楼主(2024-11-07):
桌面电子表的湿度功能不好用了,拆下坏的湿敏电阻,上面也没有参数。

请问:
1,去买电阻,阻值选31k还是23k的?

2,电阻有hr202l和cjhj31和cjhj23,请问hr202l和后面的cjhj系列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以前只有31K这一个规格的。。。。
可以接入31K普通电阻,显示60%湿度那么就选用HR202L 或者中心阻值为31K的产品
Relative humidity
Humidity 60% RH
Central value 31 kΩ
Impedance value range 22~49 kΩ
Humidity detection accuracy ±5% RH

网友A:
同款时间不准,换了几个8025T还是时间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时间不准,换了几个8025T还是时间变慢

我的是时钟每天快2秒,晶振上并联一个3pf电容,10天快2秒。比8025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