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6年的自己组装的电池结果白瞎

楼主(2024-11-07):
16年的自己组装的电池结果白瞎

应该是板子故障,最后也没技术修好,拆件用了。。可惜了这外壳挺不错的。

网友:
可见自己组装电池是不容易的。

网友:
这是充电宝吗?板子可以去老X电子垃圾店买几款其他的换上

网友A:
我的一个电池放久了现在跑电厉害

网友:
看来做的时候也用心了

网友:
电池如果是好电池,组个电池也容易。

网友:
电池可以改做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电池放久了现在跑电厉害

一旦低于最低电压,之后就算常规存放也会自放电了。

网友:
这种充电宝的板子那么容易坏吗?一般都是电池报废了,鼓包了,板子也不会坏,换个电池包,继续服役多年。

网友:
8年了该换了

网友:
现在板子很便宜

网友:
现在买的比自组还便宜

网友:
组装工艺和板子做工看着是不错的,可能是板子某个元件质量不行导致。

网友:
电池必须经常用用,长时间满电或者没电都容易坏。

网友:
越用越耐用

网友:
这是什么屏幕啊

网友(2024-12-07):
换块板子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