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准备改造猫眼监控,电源怎么改?

楼主(2024-11-07):
前几天买了个mini监控,具体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179-1-1.html,另一个坛友证明猫眼的反而不好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559-1-1.html,庆幸没入那个。这个镜头够小,准备改造塞入猫眼,问题是原电池300mah太小,打算用门上已经改造好的交流电转换来的12v,最简便的方法,怎么把12v降到4-5v?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不用的车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不用的车充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感觉还是有点大,有没有更简单、比如几个小体积的元器件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感觉还是有点大,有没有更简单、比如几个小体积的元器件的方法? ...

小体积的电源降压模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感觉还是有点大,有没有更简单、比如几个小体积的元器件的方法? ...

放进门里又看不到有多大,实在嫌大把外壳拆了

网友B:
DC-DC模块,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模块,很便宜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感觉还是有点大,有没有更简单、比如几个小体积的元器件的方法? ...

7805够小吧

网友:
一串两极管

网友:
确实可以买到小体积的降压模块,而且是可调输出电压的,我昨天刚买了的,MP1584EN电流达3A,和4056的充电板板差不多大,某宝某特某鱼应该可以搜到的。

网友:
网上搜转换模块,有很小的。

网友:
比较好奇门里面怎么改装的交流电

网友:
玩这些的手上应该有不少不用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C:
镜头虽然小,但还得需要液晶屏啊

网友D:
网上很多小的DC-DC模块,电流不大,要不就用7805

网友:
SOT-223封装的LOD 可以做到比指甲盖还小

网友:
搜AMS1117降压模块,体积都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很多小的DC-DC模块,电流不大,要不就用7805

你不说还真忘了,大约一年前买了几只7805、7812类似集成块,不知在哪吃灰了,用7805是不是不用添加任何元件了?这个摄像头功率应该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头虽然小,但还得需要液晶屏啊

有监控软件呀,还有T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