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ESP8285制作六路带无线遥控的智能开关。

楼主(2024-11-07):
上次制作的四路带遥控的智能开关已稳定到现在,由于原来的制作外壳是买电子垃圾拆,当时找不到合适的外壳,由于它的空间过小,没法把电源也放入内,且两个成品连接线路不方便,所以近来一直在网上找合适的外壳,买了些外壳,以下的都不好用。

近段时间才找到合适的,在下图。但卖方没有2开的,只有1开及3开,所以就买了3个3开的,就开始这个制作,做成通用型,可以当1-6路通用智能开关,也可以关闭连接服务器当普通遥控开关使用。

以下为制作过程。以下为PCB图,电路采用ESP8285为主控,CH422用于扩展IO,UNL2003作为驱动,灵-R1A-M3/M5N(433MHz)射频遥控器接收无线模块,电源模块用5V3.5W的小模块。PCB设计成主副控通用的,当主控时,除从插件U4不安装,其它都要安装全,副控只需安装开关、LED、连接件及继电器就行了,详细看电路图说明。

网页设置图片。

以下为接入DOMOTICZ服务器情况

制作这个开关时,制作了两个版本,下图是另一版本,是采用ESP32制作的,它的好处是不用CH422扩展,但价格略高,用于测试稳定性。

成品图如下,制作3个,一个为3路开关,另一对为6路开关。

以下为电路图及程序,程序是参考网上及案例修改的。由于arduino内带的IIC程序不能用于esp8285的IO2及IO16,所以CH422驱动程序按照时钟芯片的IIC程序修改的,能用。板上有几个设置点,如短接禁用WIFI,就不会连接WIFI,不受服务器控制当一般的遥控开关使用。无线SET是用于配对无线遥控器的,快速双击,灵模块灯闪烁时,按一下无线遥控,灯就停止闪,即配对完成。开机短接网设,就会进入网页设置。其它的详细的设置方法看本人前些时间的智能家居的贴。程序写完测试时间不长,程序可能有BUG,在实际使用中再修改,以下程序及电路图供仅参考。

网友:
用ESP8285制作六路带无线遥控的智能开关,支持一下。

网友A:
羡慕会写程序的。智能家居还是要用开源的,否则运营商一调整,就变成垃圾了。
像我买了两计量插座,国美倒了,插座就没啥用了,关键现在是,停电后,要手动按一下开关才接通电源(以前会记住最后状态的),我又刚好给冰箱在使用,哎,还得换插座,当初拆下来的插座我都不知道放哪了。
还有些用啥天猫精灵、小爱的,前期还能用,现在得开VIP,不开VIP就不能连这种品牌。

网友:
大佬厉害了,可以出产品开店卖了

网友B:
用8266刷tasmota做过开关,发现有些IO上电瞬间会闪一下…………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会写程序的。智能家居还是要用开源的,否则运营商一调整,就变成垃圾了。
像我买了两计量插座,国美倒 ...

是的,我之前买过一个只能插座,app必须账号登陆,否则无法使用,感觉就有隐患

网友:
高!!实在是高手!!我只能在网上买现成的摇控开关。还是一路的摇控开关。

网友:
这个可以外网控制码?还是只能内网控制

网友:
自己制作吗?动手能力强。不过好像淘宝有这种买的呀

网友:
楼主,又出新品了,[

网友:
这个是真的厉害。

网友:
买过3路控制成品  但不会用

网友:
不错不错,自己打的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8266刷tasmota做过开关,发现有些IO上电瞬间会闪一下…………不爽

//D0 = GPIO16;
//D1 = GPIO5; //Reset的时候,继电器保持打开
//D2 = GPIO4; //Reset的时候,继电器保持打开                        LED on esp8266
//D3 = GPIO0; //Reset的时候,继电器会闭合                 跳动                can not download when connected to low
//D4 = GPIO2; //Reset的时候,继电器会闭合     跳动
//D5 = GPIO14;//Reset的时候,继电器保持打开
//D6 = GPIO12;
//D7 = GPIO13;//Reset的时候,继电器保持打开
//D8 = GPIO15;  can not start when high input
//D9 = GPIO3; UART RX
//D10 = GPIO1; UART TX
//LED_BUILTIN = GPIO16 (auxiliary constant for the board LED, not a board pin);

用ULN2003驱动继电器,用GPIO 4,5,13,14就行。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8266刷tasmota做过开关,发现有些IO上电瞬间会闪一下…………不爽

或者像楼主一样,用CH422的8个IO口设置输出模式,驱动ULN2003,然后驱动继电器,也不会闪。

网友(2024-12-13):
高手啊,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