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蓝牙透传模块可以换到铁塔保护板上吗?

楼主(2024-11-07):
我有铁塔保护板的蓝牙是坏的,闲鱼的蓝牙板太贵了,看到淘宝有这些透传模块,不知能不能换上去用,弄不太懂透传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去翻翻我那一堆旧手机线路板上有这类蓝牙模块吗

网友A:
应该不行,需要蓝牙模块固件匹配才能通讯,不然也不会卖那么贵

网友:
这个贵了,有1块钱包邮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66418829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需要蓝牙模块固件匹配才能通讯,不然也不会卖那么贵

有些不需要,直接改ID就能用,比如这个太阳能控制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9274-1-1.html

网友:
主要是uuid和广播内容
别的差别不大

网友:
应该可以的,找到保护板485转换IC前端的TX RX就可以,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
论坛有个帖子外挂模块,用的是一个485转ttl加一个ttl的蓝牙模块一起十来块吧。

网友:
刚装好  完全没问题

网友B:
最近在纠结,是买一个铁塔的电池,还是自己组一个。
铁塔的好像400左右就能搞一个,自己弄要200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纠结,是买一个铁塔的电池,还是自己组一个。
铁塔的好像400左右就能搞一个,自己弄要2000左右。 ...

400的有可能是坑2000的相对来说太贵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其实有好多一元包邮的。
这些东西有个特点,第一个低价,第二个价格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楼上推荐的,我这里显示2块8,我当时买时,显示2元,首单一元,用了9毛6的红包,4分钱购入。
注意自己的红包不能超过一元,否则就没首单优惠了,我郁闷了两天才发现的,上午在购物车里勾选时,只需1毛多,玩了几分钟淘宝领了两毛五小黑盒红包,想着可以0元购了,结果一看,要付8毛多。
现在抓猫猫活动一天大概1块1的红包,抓到九毛九时,就可以1分钱结算了,若是你继续抓,那么就要9毛入了。

可惜这些模块不给开发资料,自己做不了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的有可能是坑2000的相对来说太贵

400的是当增程的用,铁锂的据说是30AH的,但看里程描述,应该是20AH左右。
2000的是当主力用,10并14串。50AH。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好多一元包邮的。
这些东西有个特点,第一个低价,第二个价格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楼上推荐的,我这里 ...

红包面额不能大于商品面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纠结,是买一个铁塔的电池,还是自己组一个。
铁塔的好像400左右就能搞一个,自己弄要2000左右。 ...

48v的我有共x单c的48V24ah,保证容量23左右,要自己切割塑料壳改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包面额不能大于商品面额。

红包是几毛钱的,加起来超1块,就没首单优惠了,用掉部分红包后,首单优惠又回来了。

网友:
可以的,我自己做了一个,成本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的有可能是坑2000的相对来说太贵

坑,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当成掩体,可以种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