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应该是论坛最小的维修插座了。

楼主(2024-11-07):
前几天在单位修电源,没有维修插座,于是就地取材找了个坏的5v电源外壳和拆电源插板的插座模块,找了个50W/220V的灯珠整了个维修插座,这恐怕的网上最小的维修插座了。

网友A:
好歹弄个三角插头把接地线接上。

网友:
感觉不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弄个三角插头把接地线接上。

谢谢,回头换成三角插头把接地线接上

楼主:
是铜的,用锉刀磨开看过

网友:
的确是很小巧玲珑

网友:
好小,电线也好短,又短又小

网友:
短小精悍坚硬持久!

网友:
你这电源线挺苗条啊

网友:
这泡泡会不会和泡泡一样一碰就碎呢?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用的是40W的普通灯泡,防止电路短路烧坏电路板。原理都差不多,灯座前面串一个注灯泡当维修插座。不错。

网友:
小心烫伤,自己无所谓

网友:
不配个开关么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这种灯泡,这种灯泡有专用的陶瓷插座的,这么安装容易碰坏、烫到

网友:
好家伙,你做的太简陋了,不能为了小巧,偷工减料啊,至少三芯电源线,灯泡上做个金属罩子,免得一挥手就碰掉了,还把手扎一下。

网友B:
好像少了卡关与保护啊,我也准备做一个。
目前找了一个灯座还有一个开关损坏的SIMENS 5孔86面板,外壳还没构思,先想好走线及开关功能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少了卡关与保护啊,我也准备做一个。
目前找了一个灯座还有一个开关损坏的SIMENS 5孔86面板,外壳还没 ...

外壳可以用坏的电车充电器

网友:
挺迷你的维修插座,可以再加一个小灯珠的座位

网友:
很少用到,所以只有一个灯头

网友:
短小精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