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个小米手自一体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4-11-07):
小黄鱼淘来的,¥15也就是个运费钱了吧,卖家描述能充电但是按开关没反应,感觉有搞头啊

不含批头,大喇喇的躺在纸盒里就来了

3.6V,220r/min,不带调速功能啊

看来卖家是拆过的,冒头不费力就下来了,还省的自己费劲拆了

2颗螺丝拆了就拿出来了,减速机构

主板和电机

电池,3.9V电压,还是好的,充电也是有反应的

主板部分,万用表测了下,按下开关是有电压的,看来是电机的故障了

电机用钳子夹着能转动,看是卡涩,只能拆开,问题直现,一个绕组上的铜丝断了,然后卡在了定子和转子中间
由于漆包线都磨掉了,就直接剪短一匝,感觉应该没啥问题

再把头部刮开压上,齐活,不知道是不平衡的问题还是本身就是发热比较大,
电机稍微转下就发热厉害,好在拧螺丝也不是一直转动状态,应该可以用

批头还是大号的

正好有威克士WX242可以通用,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A:
一年拧不了几颗螺丝的还是用手动的慢慢拧吧,电动的都是放坏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外观的,总感觉这个不如手枪那样弯把的好用

网友:
手自一体不是油车变速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拧不了几颗螺丝的还是用手动的慢慢拧吧,电动的都是放坏的...

支持。如果尝鲜买个小米,常用还是放弃吧

网友:
按说发热不应该这么大

网友:
我买了一个9.9包邮的,改造换了松下电池,那个劲道老足了,反正没事就拿出来,开机转一转,免得长时间不用,电池坏了。

网友B:
会不会是线圈匝间短路,引起电机发热?

网友:
技术不错   价格也不错

网友:
没事拿出来盘一下,家用的电池一般都是放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线圈匝间短路,引起电机发热?

这么说也有可能哦,但是拆出来没有任何糊味啊

网友:
米家的工具做工都较细致

网友C:
电机算修复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D:
买了一个博士GO后就没有玩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算修复好了?

反正能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一个博士GO后就没有玩这个了

有WX242,这个只是恰巧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