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拓邦保护板简单分析

楼主(2024-11-07):
最近家里的电动两轮和三轮老头乐都升级成了60v电压平台,原有的13串三元锂电池组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随即在黄鱼上搜索拆车的14串三元保护板,这个铁塔的保护板很快就映入我的眼帘。对比发现,好像非常棒,带均衡,带休眠,带蓝牙,好像该有的功能都有。遂入手4块已经“破解”好的板子。平均下来33元一块带排线。
其中三块能正常的改成14串三元电池使用,唯独这一块,系统rtc时间不能修改,都是默认的2018年,修改串数提示成功,但是重启后依旧回到20串的默认值。修改各种保护电压,容量等设置,都能保存,休眠或者断电后,都能记忆,唯独串数信息,休眠或者断电后就恢复到默认20。百不得其解。
暂时认为,此版的固件和其他板子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加密了。能不能读出。

背面

此版用料还是很不错的。缺点可能就是没有主动均衡和待机电流太大。

主控是 stm32f070

闪存用的万邦的w25Q32系列  spi flash

稍后附上闪存的编程器内容。

板子上还使用了三块荣派的 220n31双i2c隔离ic

充放电mos采用了6颗华润微电子的CRSS035N10N

基本就这样,我在想能不能读出正常能改串的固件,写入到不能改串的mcu中去,因为目测硬件都是一模一样的。
附件是 闪存的编程器数据。rar改为bin即可

网友:
换存储器试试

楼主:
图片怎么挂了这么多?
把flash 去掉 也能正常工作,只是不能保存历史记录和故障报警的记录。
保护参数看来还是在mcu上储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怎么挂了这么多?
把flash 去掉 也能正常工作,只是不能保存历史记录和故障报警的记录。
保护参数看 ...

那这种情况,也可能是程序错误,要是有程序就好,重新下写程序到单片机或者是换个空白的重新写程序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种情况,也可能是程序错误,要是有程序就好,重新下写程序到单片机或者是换个空白的重新写程序进去试 ...

应该是的,所以现在在想办法看能不能读出mcu里面的固件。
如果能读出固件  ,就可以用上位机或者编程器直接烧录固件了。

网友B:
放电激活怎么搞,还有充满后电压回落到保护值以下也不重新打开充电mos。导致不能反复充电

网友C:
闲鱼有家9.9一块3块包邮天邦达的,入了3块都是正常工作,就是有一块上位机通讯不了,管子好几种,有的037N10

网友D:
存储器坏了?电池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激活怎么搞,还有充满后电压回落到保护值以下也不重新打开充电mos。导致不能反复充电 ...

放电激活好像是不可以的。我试过很多次 没有成功,但是软开关和通讯激活,以及p-   b-短接都是可以激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有家9.9一块3块包邮天邦达的,入了3块都是正常工作,就是有一块上位机通讯不了,管子好几种,有的037N1 ...

天邦达的能不能降串使用14串三元啊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存储器坏了?电池没电?

说不上哪里的问题,感觉是mcu的固件有bug了。

网友E:
我也买了一块,能连的上上位机,参数设置也能修改,但是电池电压那一块都是显示的空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电激活好像是不可以的。我试过很多次 没有成功,但是软开关和通讯激活,以及p-   b-短接都是可以激活的 ...

软开关怎么用?休眠后短接一下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开关怎么用?休眠后短接一下激活?

设置里面选软开关,  然后 休眠之后短接一下fire 的两个针脚   就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一块,能连的上上位机,参数设置也能修改,但是电池电压那一块都是显示的空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里面选软开关,  然后 休眠之后短接一下fire 的两个针脚   就有输出了。
...

马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里面选软开关,  然后 休眠之后短接一下fire 的两个针脚   就有输出了。
...

刚才试了下不行,短接sw也不行

网友(2024-12-28):
你好,楼主,请问你是怎么改的三元锂呢?我现在也是这个保护板,我也是三元锂电池。能不能简单说下改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有家9.9一块3块包邮天邦达的,入了3块都是正常工作,就是有一块上位机通讯不了,管子好几种,有的037N1 ...

通讯不了把485芯片拆了,用ttl线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