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一把三丰卡尺

楼主(2024-11-07):
市场上花了20收了二把故障卡尺,这是其中一把
不能正常开机
先看外观

非常幸运还带原装盒子
MADE IN JP.

卡尺的类肤质层久了变得非常粘手

LR44通用电池不知道是原配还是后买的

触片铮亮,不知道是不是镀金的

背后铭牌很详细,各种标准

常用尺寸150MM

尺尾用铆钉固定

开始维修
拆下滚轮螺丝

拆下顶部三个调节螺丝

取下滚轮
背胶为PVC材料,加热取下(这里做错了,后面有答案)

撕开铭牌,下面四个螺丝

所有螺丝取下就可以取出电路板

后面的电池盖板也可拆出
故障原因:发现正极触片缺一角,断路

显示屏电路也跟触片一并拆下

找到一小段镍片,弯折

触片上锡连接镍片,模拟成原来的样子

除胶剂把粘手的涂层和胶都清除干净
安利一下这个除胶剂很好用,味道不大

滑道加上润滑液保养

运气不错,按上电池能正常显示

所有零件原路装回

简单测试,达到效果

帖上铭牌

修好吃灰

总结一下,PVC材料铭牌应该用无水酒精慢慢渗透
用加热的方法是错误的,铭片变形不再帖伏,替坛友填坑了,求打賞安慰

网友A:
这东西就是说摔过之后就不准了吗?

网友:
较对的方法不错的。10.00000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说摔过之后就不准了吗?

这个东西应该是固定程序的吧,只要硬件不错位

网友B:
刚30扔出去一把广陆的外观98新箱说全

数显的就是坑,本以为业余使用低强度不怕,谁知道照样卡、涩、跳表,拆开一看它里面那个结构是紧配滑动摩擦的,不坏就奇怪了,以前润过一次,现在懒得弄了,本来就用得少,每次要用还不顺利,再折腾它就是在亏钱

80收了一把桂林带表的,比这好用多

网友:
数字卡尺,一直想搞一把

网友:
那个除胶剂对付类肤质层效果很好?

网友:
标签要来干嘛,扔了好了!

网友C:
铭牌撕下来反向加热再贴回试试
公司实验室用的同款,每年都有人来校准,贴校准证
你这20捡到漏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应该是固定程序的吧,只要硬件不错位

但校准不容易吧,量些一般东西或都没问题,但工厂

网友:
铭牌用美工刀片贴紧连胶一起铲下来,不影响二次粘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30扔出去一把广陆的外观98新箱说全

数显的就是坑,本以为业余使用低强度不怕,谁知道照样卡、涩、跳表, ...

双排尺的那种不挺好的么,就读数的时候慢一点...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铭牌撕下来反向加热再贴回试试
公司实验室用的同款,每年都有人来校准,贴校准证
你这20捡到 ...

说明是高级企业啊,壕无人性...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
可惜你这个是国内仿制的,这种相对式容栅已经比较落后了(这种没有原点功能的,有原点按键也是假的),三丰现在早就在新产品中全淘汰此种相对式容栅了的,早些年换代了第二代的绝对式容栅,而现在几乎都是电磁感应式磁栅(这种最早应用于防水防油卡尺上,现在几乎都全部都用上磁栅了)。电路板和正品的三丰卡尺的对比也缺了预留的数据接口的触点(这个接口可以连电脑的),正品的无论是不是外壳上有数据接口开口,电路板基本上很多个型号通用一种预留数据接口的版本。

实际应用的各种容栅和磁栅和光栅原理资料帖(这个帖子里附带的资料可以在线预览阅读,下载免费):
https://www.kechuang.org/t/90565

前一阵子我买的一把正品的新版磁栅三丰卡尺拆解测评帖(两处论坛我都发了帖子),真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2107-1-1.html
日本新版三丰0-200mm数显卡尺拆解细节(型号Mitutoyo CD-8"ASX) - 科创网
(新版二手基本要300左右的价格,旧版二手运气好可以遇到低于200元的)

以前坛友拆解的正品(按照我查阅的资料鉴定判断)旧版容栅(上一代技术)三丰卡尺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394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铭牌撕下来反向加热再贴回试试
公司实验室用的同款,每年都有人来校准,贴校准证
你这20捡到 ...

可惜是国产仿品,电路方案不伦不类,原点按键功能也是假的,14楼的回帖有详述。
20块钱捡了一把仿品可还行,也不亏了,算是小漏,要是能捡到正品更好。

网友:
祝贺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还是机械的耐操,还不用电子

网友:
三丰卡尺,捡漏了,不错,正品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排尺的那种不挺好的么,就读数的时候慢一点...

读数慢,光线不好看不清

干活的都比较喜欢带表卡尺

网友:
凡是涂有类肤质层的产品都是坑,刚开始用挺爽,有一段时间以后就像沥青,想除掉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