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旺事达电饼铛

楼主(2024-11-07):
修旺事达电饼铛,故障为下盘不加热,拆开看是180°温度开关烧了。买回来的开关帽子居然是活动的这个怎么能使接触面更好贴合加热面呢,厂家故意这样做的吗?

网友A:
你买错了,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安上去,不晃就行了

网友:
只是固定装置是可旋转的,传导热的帽子应该不是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错了,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错在哪里呢

网友:
这个不要紧,只要能压紧就行!

网友B:
本来就是活动的啊,固定圈活动与保险有什么关系,螺紧就不转了

网友:
活动没影响,固定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活动的啊,固定圈活动与保险有什么关系,螺紧就不转了

原装的不是固定了帽子是一体的 ,这个活动的装了压不紧,陶瓷芯片可以上下活动 涂抹了硅脂还是能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不是固定了帽子是一体的 ,这个活动的装了压不紧,陶瓷芯片可以上下活动 涂抹了硅脂还是能动 ...

原装可能是锈死,正常都是应该活动,毕竟孔位可能不一样,我上周也给我妈修利仁电饼档,也是下盘不热,也是温控保险烧了,开始我以为也是死的,后来发现是油渍太多,粘死了,我连硅脂都没涂,直接螺上

网友:
在我妈家附近家电维修店,买两个插头,一个保险花了10元。。。也不知贵贱,网上买还要等,花小钱快速解决老太太的难题吧

网友:
油腻大波妹。。

网友:
有一样的温控,这种活动圈的无法压紧

网友:
拧上还是活动的就有点怪了。

网友:
这玩意儿叫温控开关吧,到温度断开,温度低下来以后,还会闭合的。
温度保险是烧断了只能换的。两者外观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固定的和活动的都遇到过,压不紧可以在圆帽子面加个薄铜片增加高度。

网友:
旧的压紧了所以不活动,新的只能在底部垫铜片压紧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在图上这个位置用1.5-2mm的铁丝拧一圈,这样就不用在底部垫东西了

网友:
这不是保险,是温度开关,到达设定温度后动作,温度降下来后恢复

网友:
活动没事能压紧就行底下涂上导热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