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4000NM牧田TW010G最强手持式多功能冲击扳手大扭力锂电汽修风炮

楼主(2024-11-07):
牧田TW010G最强手持式多功能冲击扳手大扭力锂电汽修风炮,正转3150NM,反转4000NM,采用40V电池系统,这玩意得配多大的电池

参数

40V2.5A显得好单薄

标签

1寸四方长轴

无影灯

正反正拨杆

四档位输出,带松自停,灯光多档位调节

肩带挂扣,够粗

接口

配40V2.5A电池重量已经到了11.78KG,正常使用看来得配背包电池。

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A:
只想知道这个要多少钱

网友B:
这玩意力度很大,缺点有2个如下,
1、单手握住很难对准螺丝。
2、修自行车时要用转换套筒,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想知道这个要多少钱

裸机5-6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力度很大,缺点有2个如下,
1、单手握住很难对准螺丝。
2、修自行车时要用转换套筒,很不方便。 ...

缺点还很多,总结的不够到位。

网友:
电炮 有点狠

网友C:
这大炮需要两个人扛吧。

楼主:
特殊行业用还是不错的,比如流动补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大炮需要两个人扛吧。

12公斤,打了几分钟,感觉还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特殊行业用还是不错的,比如流动补胎

流动补胎不需要控制噪音  还是哒哒哒哒呜。。。实用

网友E:
40V的就是威猛。 m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动补胎不需要控制噪音  还是哒哒哒哒呜。。。实用

这玩意也是哒哒哒哒呜。。。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V的就是威猛。 man

力气真的大,就是电池消耗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力度很大,缺点有2个如下,
1、单手握住很难对准螺丝。
2、修自行车时要用转换套筒,很不方便。 ...

你拿这修自行车,你是在拿导弹打蚊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力度很大,缺点有2个如下,
1、单手握住很难对准螺丝。
2、修自行车时要用转换套筒,很不方便。 ...

修手机的转换头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