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电热毯控制器,电热毯放洗衣机水洗

楼主(2024-11-07):
上图洗衣机水洗完+晒干的效果,脱线是洗衣机用力过大导致…
冬至前准备好过冬物资;
下图是放进洗衣机前拆掉控制板:

—————————
晒干就可以安装好控制板了
电路很简单,高低档位切换原理是利用了两颗并联的整流管。

电热毯还是越简单越好,好歹还能放进洗衣机清洗消毒干净。
——————————

网友:
水洗安全吗?毕竟里面通的是220V的。

网友:
电热毯面料不结实,水洗以后恐怕再用不成了!

网友A:
我是不敢洗衣机洗,里面的线揉半小时够呛

网友:
里面的线不怕断了短路???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
电热毯能水洗吗?

网友:
水洗电热毯,尿床了

网友B:
这种毯子只能先热后关再用,安全最重要。买低压的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敢洗衣机洗,里面的线揉半小时够呛

发热丝韧性好的很!
不惧螨虫陪睡的可以无视

网友:
洗前把控制板拆下可以更放心。

网友C:
现在流行水热毯 那个不怕电 估计不能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丝韧性好的很!
不惧螨虫陪睡的可以无视

比起螨虫,我更怕触电。其实拿去晒几天就不好了吗?

网友:
确实胆子够大的,

网友:
水洗会不会加速电热丝外的绝缘层老化开裂

网友:
电热毯还是不要洗了,要么电热丝,要么电热膜,可能洗断掉

网友:
实在需要水洗,用刷子手洗吧

网友:
电热丝外塑皮如有老化,洗衣机洗后很可能开裂掉皮。

网友:
控制板不见水,手洗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流行水热毯 那个不怕电 估计不能洗吧

有的是水管里面有发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毯子只能先热后关再用,安全最重要。买低压的就好很多

我在外面接了个温度控制器,可以一晚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