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明业插排 黑 BF-2093

楼主(2024-11-07):
此插排这个型号的,还行。

另外,求APC network7 改造110V成220V的教程

网友A:
那么多螺丝不小心搞一颗就短路了

网友:
线够粗,能卡紧,应该还行。

网友:
那么多螺丝,拆了不少东西呀。

网友B:
红绿两个LED灯都管什么用

网友C:
用的线挺粗还带保险再增加个开关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螺丝不小心搞一颗就短路了

螺丝不全是这个插排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绿两个LED灯都管什么用

显示接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线挺粗还带保险再增加个开关就完美了

正面有开关啊

网友:
这么多螺丝

网友D:
正面白色像面板一样的是开关?真没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面白色像面板一样的是开关?真没认出来

是的,这个

网友:
做工用料还行,不过这种接口现在淘汰了。

网友:
没看到弹片,弹片要是磷铜的更好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内部导线有1.5平方没?

网友:
看着不错,清理干净还能用。

网友E:
接线蛮整齐。
不知孔座内质量比不比得上松下86插座里头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线蛮整齐。
不知孔座内质量比不比得上松下86插座里头那样。

里面不好拆。下次我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