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两台主机使用hdmi显示切换器接一台显示器, 显示正常输出,但音频切换不了

楼主(2024-11-07):
两台主机使用hdmi显示切换器接一台显示器, 显示正常输出,但音频切换不了, 就是切换后需要重启主机才能输出音频.

看来是相当于HDMI音频不支持热插拔, 貌似没什么办法解决, 又不想每台主机都外接音箱.

网友:
每个主机加带直通的锁屏宝 因为hdmi声音拔掉后系统会断开声音退回到另外一个可用声卡

网友A:
使用无缝切换的矩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用的飞利浦278C4Q显示器,有三个HDMI接口,随意切换音频都是同步的,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在硬件管理器里面把显示器的音频禁用,尽可能用电脑自己的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无缝切换的矩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玩意为啥叫矩阵

网友C:
1、点击右下角的喇叭,切换一下其它播放器再切回原来的(HDMI)或许OK

2、二主机加蓝牙适配器,音响也加蓝牙适配器,每次只要切换蓝牙音响(我笔记本喇叭坏了,有时要用就这样搞的)

我是一机带三屏,楼主大概的带鱼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点击右下角的喇叭,切换一下其它播放器再切回原来的(HDMI)或许OK

实际上切换断开过HDMI的主机上的HDMI音频设备已经变成黄"!"号,激活不了, 只有重启主机才能重新驱动起HDMI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无缝切换的矩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矩阵比较贵, 好像百多两百的样子, 而且不知道效果如何, 比较犹豫...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同样操作,在dell显示器上未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大概率的是你用的切换器不太行,我40多的切换器也没见有这情况,都是同步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飞利浦278C4Q显示器,有三个HDMI接口,随意切换音频都是同步的,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 ...

的确部分带多HDMI接口的显示器能做到, 就像矩阵那种切换开关一样, 能支持HDMI音频切换.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hdmi切换器就可以了,别用便宜的,最好是有带电源输入的

网友:
有HDMI切换器的,而且带有带摇控器的,买一个吧

楼主(2024-12-11):
最后, 买了个 4 x 2 矩阵来解决,  4路输入2路输出,  效果很好,  困扰多时的问题得到完全解决, 就是矩阵比较贵些.
另外,  矩阵耗电比较大,  超过0.6A,  跟点亮格小屏幕差不多了.

网友(2025-02-22):
我是把音箱接显示器上

网友:
买两个漫步者R10U每个机箱里安装一个,海鲜市场大约25-30包邮把。

网友:
点击喇叭选择音源也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点击右下角的喇叭,切换一下其它播放器再切回原来的(HDMI)或许OK

一台电脑带三个屏幕,怎么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台电脑带三个屏幕,怎么做的啊

查集显或独显参数(可同时输出显示器个数)

看主板输出视频口数或独显视频接口数(有可能会小于或大于实际能输出的视频个数)(一般情况下集显或独显不能同时输出

直接连接好多个显示器开机就可

如独显能同时输出4屏,再插一块显卡就是输出8个屏

现在笔记本一般只有一个视频输出口
3000以上的笔记本的C口一般也能输出视频
也就是这类笔记本可同时3至4个屏异显

只要地方大,用过多屏就不会再喜欢单屏了

没C口而性能好些的老本
买个USB3.0的视频扩展坞,又能输出一至二个屏(看显卡性能),也可3至4个屏异显(可能要装驱动)

通常很老的笔记本或台机,双屏异显都有的
你再连接个显示屏试试,很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