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用闲置86面板开关及灯座DIY维修插座,原理图是不是这样?

楼主(2024-11-07):
如题,手头闲置件,SIMENS带开关(开关功能损坏)5孔86插座及岳父家杂物间螺口灯座一个。

设想将损坏开关的86插座处接一个保险管(15A还是10A合适),手绘简易原理图一份,请大家给点意见该怎么设计得紧凑小巧一些(功能实用点),以及用啥外壳装配会较合适。
谢谢

网友:
字写得满好看的,但没看明白意图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火线在哪,零线在哪,K1与灯泡之间连个线干嘛,不是要串联的吗

网友A:
你这图我看着好累 灯是有问题的 按下开关 两个都会亮 下面是我画的

网友B:
这画图和写字的水平,不像是用这些废旧配件制作维修电源的阶级,买个现成的吧,漂亮也安全。

网友C:
看图LED1始终都是亮的,除非被测电源短路,但被测电源短路时,大灯泡也亮了,所有LED1没必要。

网友:
我图看不懂

网友:
我觉得LED2和k2,没什么用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画图和写字的水平,不像是用这些废旧配件制作维修电源的阶级,买个现成的吧,漂亮也安全。 ...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我看着好累 灯是有问题的 按下开关 两个都会亮 下面是我画的

这个得用双刀双掷开关吧

网友:
最好是再加一个总控空开!线路切换用那种带单开两路的五孔插座

网友E:
led和电阻及开关K2都可以省掉。用一个双联明装底盒把插座和灯泡固定即可。

网友:
有点复杂了,其实越简单越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我看着好累 灯是有问题的 按下开关 两个都会亮 下面是我画的

多谢多谢,这样看着更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画图和写字的水平,不像是用这些废旧配件制作维修电源的阶级,买个现成的吧,漂亮也安全。 ...

哈哈,有废旧配件利用一下呗,免得总是在吃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和电阻及开关K2都可以省掉。用一个双联明装底盒把插座和灯泡固定即可。 ...

有道理,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LED1始终都是亮的,除非被测电源短路,但被测电源短路时,大灯泡也亮了,所有LED1没必要。 ...

是的,我也发现了,看来省掉LED1与R1这一路就可以了,接通K2其实就是通电(LED2亮)加测试,如果电器没有短路,就接通L1短路灯泡直接供电给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用双刀双掷开关吧

对的 6脚3档开关 中间是断开电源 还有一种双联开关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我看着好累 灯是有问题的 按下开关 两个都会亮 下面是我画的

220V电源用1K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有废旧配件利用一下呗,免得总是在吃灰呀

电阻值标错了 至少得2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