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16款荣放示宽灯维修,坛友遇到同款问题可以绕行了

楼主(2024-11-07):
本以为很简单个活,结果没办好。发到论坛记录一下,也许有大神出招

看到坛里大神都修车修的不亦乐乎,我有想法没地方实践,上次本市遭遇暴雨有个16款速腾给换了个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
换下来真脏,我在想这天天保养都不换滤芯的?会不会费用收了没换?不排除这样的地方;
换滤芯没记录,也简单,后面换好了。

本想这次把这个示宽灯换好发个帖子记录一下吧,结果没有达到预期,来看看过程
同事的车RAV4说是16款

右侧示宽灯不亮

左边灯是正常的(后面补的图,细看确实下面有几颗LED灯珠发光)

直接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不错有“指路人”
汽车之家|16款丰田荣放 自己更换led示宽灯|RAV4荣放|论坛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13/106251691-1.html
看了之后发现这个灯也不难啊,我也可以,本来应该先拆开看了再买的,想想直接买回来免得拆两次(想省事,结果没省到
今天终于到货了

拿出来测试一下,用的12V电源,挺刺眼的,网上说不要先装担心正负极接错,其实灯泡这边可以看出来
主板上的+号引线偏向的方向就是对应的极性,这个就是右边为正极

弄好了之后轻轻的拿小刀标记一下,准备去接的时候看线颜色一次接对,怕错了还专门带了万用表去测量

打开引擎大概看了一下没发现这个灯的位置,再回来搜索,看了个视频和帖子就是这样干的
RAV4荣放示宽灯更换记录|RAV4荣放|论坛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591/92996726-1.html
发现必须要拆上面的挡板,那我再下去拆,因为是上班时间别人看到不好,还不方便大胆的干
拆开才发现,这个车示宽灯的位置是空的,也就是示宽灯集成到大灯里面了

那问问卖家看这个灯怎么办,卖家给了这个图,一对发现属于下面的,不适用
卖家直接发退款,让同意,运费他出,我还能说什么,不错的卖家,有运费险吧

本来很小的一个问题,结果没办好,没办法,尽力了
感谢坛友观看并指导。如果有同款的坛友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绕行了

分析:这个示宽灯集成到大灯里面了,如果出现问题只能修大灯或者更换总成解决。动作太大不合适下手
设计成这样,估计也是设计者“留心”了吧。

遇到个新问题希望坛友指点:这个东西影不影响汽车年检,请知道的坛友指点一下。

楼主:
反馈说进地下室要用示宽灯,我建议直接用近光灯,等近光有问题了再考虑更换近光灯泡不就可以解决了。
别说这个近光也换不了,那就坑人了

网友:
专业人干专业事,这种事情最好是去专业的汽车维修店解决或者自己动手之前先咨询一下维修店里的人怎么拆再下手。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参考一下拆机攻略自己先打开确认一下型号再购买的

网友:
明显是你搞错了,你的是下面的哪款车

网友B:
你同事是高配带灯眉的示宽灯,卖的的是低配不带灯眉的普通灯泡款,可以用LED灯泡代替而已,灯眉是贴片LED灯带,要修只能开灯壳,或者换总成,托大了
智能四驱款是高配车

网友C:
都是坑。分开的便宜!

网友D:
哈哈 全是套路啊!为了多赚钱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不知道这个灯是不是到点儿定期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全是套路啊!为了多赚钱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不知道这个灯是不是到点儿定期就坏了。 ...

我觉得有点像,我看的帖子上面说用了5年右侧坏了,这个也是右侧坏了,按照16款来看也就差不多6年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坑。分开的便宜!

这个要换总成才能修,或者把总成拆下来才能修,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同事是高配带灯眉的示宽灯,卖的的是低配不带灯眉的普通灯泡款,可以用LED灯泡代替而已,灯眉是贴片LED灯 ...

你说的对,这个修这个示宽灯就没必要了,用近光吧,网上有个视频说不换是因为LED不容易坏,现在看还是坏了,看看左侧还能坚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参考一下拆机攻略自己先打开确认一下型号再购买的

偷个懒,没注意。想着先拆开看一下又要装上,买回来直接换,没想到掉这个坑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参考一下拆机攻略自己先打开确认一下型号再购买的

你说的对。当时直接搜出型号,而且买的时候也也搜出来了没没想到掉在最后了

网友E:
既然有灯座,能不能改一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有灯座,能不能改一下线?

没有电源过来,飞线又影响,不像我们修电路飞个电来就行了,这个要修总成

网友F:
汽车集成化越来越高,本来花小钱修好的,这非得整体换下来,变成花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集成化越来越高,本来花小钱修好的,这非得整体换下来,变成花大钱

关于这个灯,我看了其他车灯,还要把大灯加热分离改装大灯,估计这种就要修总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源过来,飞线又影响,不像我们修电路飞个电来就行了,这个要修总成 ...

感觉好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