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920瞎改!

楼主(2024-11-07):
闲的蛋疼,从咸鱼上淘了一个得伟920半截钻,没法子,买都买了,就业余时间折腾这玩。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一番折腾,终于成型了,就是难看,但用起来,是真有劲!
管材勇DN40三通和管接头,3.2mm厚度,很结实。
调速开关自带刹车功能,很nice。
调速开关上本身带有正反转开关,但由于制作拨叉及开孔困难,干脆不用自带的正反转开关,将其拨至一个位置不动,重新通过单独的正反转开关控制正反转,也很顺手。
避免踩坑提示:买了一个type c接口的8.4V充电版,直接焊接在保护板上,如果快速按下调速开关,会触发保护板保护,这时候,只能摘掉充电板,才能恢复保护板供电,所以,只能丢弃充电板,重新买了一个外接充电器。

网友:
折腾啊折腾

网友A:
PVC管不错,塑形简单,厚度上去强度也够,但是你说的DN40? 外径40mm? 三通外径估计得50mm了,太大了吧,你图中看起来也不像啊
我买过很多种管,外径38mm的是最合适的,日标的,, 外径40就很大了,不匹配波箱,看起来也不美。
这种棍子外径其实有点大,松下6225最大处能到42mm,图片不觉得怎么,上手很大一坨。所以我都是直接用PVC外壳。

你保护板过流能力太低,所以保护了。3.6V棍子工作电流一般是2-4A左右,快速启动瞬间过20A很轻松,堵转能到10A,所以开关不带堵转保护的话,其实也很危险,我改装换了7.2电池和电机电流小很多。
我开关带低压保护,堵转保护,电量显示,所以不需要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管不错,塑形简单,厚度上去强度也够,但是你说的DN40? 外径40mm? 三通外径估计得50mm了,太大了吧,你 ...

就是因为以前浏览过您的大作,才有折腾一下的冲动。
DN40的管子,一般是外径40,内径36,但40的三通和管接头,内径是40(因为它时要套在40管子上的),外径是46,手握起来还可以。
选保护板的时候,板子上标明最大电流是20A,我估计也是可以的,所以买了。
也没有什么工具,就手头一把自治的电摩,每天下班后,在办公室消磨时间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以前浏览过您的大作,才有折腾一下的冲动。
DN40的管子,一般是外径40,内径36,但40的三 ...

棍子确实不错,,不过德伟这款好像没高低速,,,优点估计就一个波箱用不坏吧,其实棍子波箱,除了牧田的,市面上基本没见过用坏的,,齿轮寿命都是杠杠的。转速和扭力摆在那,磨损都不会很大的,我拆过米沃奇、松下、日立、牧田很多款波箱,齿轮用料很足,钢口也很好,反正我没见过坏的,缺件的倒是有。,就是牧田的初级齿轮不像是尼龙的,所以市面上很多坏的。
自己改的,家用比12V的确实好很多,,作业工况如果适合,也比12V的好,,用起来是真舒服。尺寸小重量小体验好很多,,不过你这45mm外径,都比12V的柄粗了,170身高的我很难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棍子确实不错,,不过德伟这款好像没高低速,,,优点估计就一个波箱用不坏吧,其实棍子波箱,除了牧田的 ...

老兄高见。我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只是偶尔有不错的朋友需要帮忙维修一下电路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管不错,塑形简单,厚度上去强度也够,但是你说的DN40? 外径40mm? 三通外径估计得50mm了,太大了吧,你 ...

漂亮!

楼主(2024-12-22):
重新制作了一下,觉得好看点。真有劲,打螺丝刚刚的!

网友:
是因为以前浏览过您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