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OTG异常的昂达V820W

楼主(2024-11-07):
突然就坏了,变成了只要开机不用OTG线就出电了,还不是升压的那种,3.6v~3.4v左右,就算勉强能开机,也是不能正确识别充电状态,把线拔了,也还是显示在充电,这玩意是哪个坏了啊?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
稍微量了一下,在开机状态下,不插OTG线,2号点有5.1v,1号点是2.9v,如果插入otg线,1号点电压升高到3.6~3.7v,2号点还是5.1v,如果插入充电线,1号和2号点都是4.1V,现在芯片拆掉了,插充电器只有1号点有5.1v,2号点开机后有5.1v电压,不开机则没有任何电压,再加上开机什么都没插,就显示充电,我比较偏向于这个芯片坏了导致OTG 5v电压无法隔离,查了有两种型号的,都买了,看看哪个行

网友A:
爬一下线路,看哪些跟OTG有关的,都盘问一遍。

网友:
  扔货  不如小米4

网友:
OTG功能应该是在输出端,应该与故障没关系

网友B:
z8300时代的产物,十年前的东西了吧,同时期win板很便宜,但U性能阉割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一下线路,看哪些跟OTG有关的,都盘问一遍。

我貌似已经查到了,等我去tb采购原件回来,再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z8300时代的产物,十年前的东西了吧,同时期win板很便宜,但U性能阉割严重

为了降低功耗用的是低压U,好处是没有风扇噪音。

网友:
micro usb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没芯片,等芯片中,两种型号的都下单买了

后续维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1442

网友: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阿童木的处理器,优点是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