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换电表箱中的亚德过欠压保护器

楼主(2024-11-07):
家中突然没有电了,总开关一直送不上去电,检查发现电表箱中的过欠压保护器坏了,搜索这个过欠压保护器30元左右,当天不能到,于是找到物业,联系本小区电工,电工说需要和开关一起换,叫安保器,本小区的优惠,安保器包安装100元,要是到其他小区要200,于是更换了,感觉物有所值,服务也不错,还可以

是这个坏了

这个是更换的安保器

这个是拆下来的过欠压保护器,电工说建筑商为了节省成本,用料不好,开关延时一分钟

网友:
你是被电工骗了,这是不合格的电工,拆掉了过欠压保护器,给你换了一个普通的漏电保护空开,这个东西26元左右,而且无形中把40A电流给你放大到63A电流了,小区谁家要是零线断了,你家有可能会超压,谁有用电器都会烧的,这个漏电保护空开只保护漏电和过流,不保护低压和高压,还是买一个过欠压保护器自己换上,一二十元

网友:
更换的是漏电保护开关啊?

网友:
看着就是一个普通的漏电保护空开

网友:
我也想说,过欠压给换了个漏保功能不一样,而且墙插都是漏保了,总闸漏保太灵敏还会漏电全屋断电

网友:
被小区电工给忽悠了

网友A:
真是的,现在开发商给的这种东西,都是按标准给的,反而装修或奸商给的不行,理由很简单,前面有人监管,后面的没人监管。
你换了这个,若是家里串入高压,就会烧电气

网友:
我是不会用漏保做总开关的。

网友:
根本就不是同一样的东西!!!!

网友:
测一下红色大电容,这个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的,现在开发商给的这种东西,都是按标准给的,反而装修或奸商给的不行,理由很简单,前面有人监管,后 ...

还能再加装过欠压保护器吗?

网友:
我觉得按正常规范,两种都要装。

网友B:
这个过欠压保护器特别爱坏。

网友:
功能都不一样,什么狗屁电工,这个漏保也就是10多块钱的成本。当然,过欠压的也不贵。两个功能作用不通,不能相互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过欠压保护器特别爱坏。

是的,小区里用户大多在改水电时换成漏电开关了

网友:
小区的电工一般只是会接一根线换一个开关

网友:
数码这家的坛友不会换空开有点丢人!

网友:
看到大家都说换的不对不好

网友:
漏保开关倒是不便宜,但是两个不是同一个东西,实现的功能也完全不同。你又被忽悠啦

网友:
这个电工有资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