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联想笔记本G480,换屏幕

楼主(2024-11-07):
联想笔记本G480,10年前4000RMB购买的,夏天潮湿,没有保护好,最近突然屏幕不亮了,拆开看看

背面三颗螺丝,锁定键盘的

先拆背面键盘螺丝后,再拆前面的键盘,有排线

右上角还有一颗螺丝

拆开卡扣,这个充电口地方螺丝扣不住。要裂开了,拆开看看

果然如此

原来是这两个控制屏幕的旋转,太紧了,以至于损伤螺母
把螺母倒扣在里面,发现可行

再拆后面部分

拆屏幕,也有隐藏的螺丝

完全拆机

实体店换屏幕要200,淘宝上淘一个屏幕60

换屏幕后点亮,二手屏幕亮度不行,调到最亮也不如原来的,
效果大打折扣,当备用机吧
下面是笔记本参数

网友:
确定是屏幕坏了不是排线坏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还换什么,直接换新好了。

网友A:
  不如卖尸   太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卖尸   太粗糙

回收150,太低了

网友:
这个屏,只要未破,不亮的话,能修好。

网友:
寿终正寝下了

网友:
看看屏幕是怎么拆开的

网友:
原装屏好像也可以回收,以前不懂,换下来直接扔了

网友:
能换换屏幕的  都是大神啊

网友:
笔记本断轴也算是常见故障了。

网友:
G480不知是薄屏还是厚屏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上次我花钱修了一下爱国想笔记本,配置和你的差不多。修完就后悔了,这个破本卖了只值维修费。

网友:
有一个时期联想笔记本外壳塑料材质非常差,几年后螺柱全酥烈了。

网友:
好有年代感,我的Y580还在继续战斗

网友:
手上联想笔记本  故障只是电源开关短路 电池漏液  手贱  自信全拆了  瞎折腾  结果除了屏 其他都不全了

网友:
这个还修啊

网友:
这么老好像不太值得修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