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净水器原装的滤芯太贵,用通用滤芯如何替代。

楼主(2024-11-07):
原机的初级滤芯显示不行了,其实还非常好,tds值12左右。
现在买了个三联瓶,方便以后组装换芯。

原装这这种又拆不出来,只能继续用,实在不行了就全套换掉,用diy的方式自己存活下去。

网友:
原装的滤芯太贵,用通用滤芯DIY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一体滤芯,一换就整个,换一套就可以买整机了。

网友:
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
这玩意儿和打印机墨水盒一个套路

网友:
这要是搞不好,易引入新的污染源。

网友:
不太好搞接口

网友:
厂家都想搞控制

网友:
都去diy组装厂赚不到钱了

网友:
重置继续用,不用换
买机器的时候就要考虑通用滤芯,特殊滤芯一般都没办法的,都是特殊规格

网友:
要买那种通用滤芯的,这种就是靠耗材赚钱的

网友:
用通用的快速接头滤芯就好了.完全不用考虑滤筒的清洁问题

网友:
滤芯就是坑 规格五花八门 就是不通用 不让DIY

网友:
得自己换滤瓶吧

网友:
最多把CB换掉,其它的可以重置好几次再换

网友:
跟喷墨打印机一样,一套墨盒比机贵。

网友:
说实话,预制菜与添加剂才是重头戏,水质不是最重要的。当然,自己能左右的,也就水质安全了。

网友:
如果专用滤芯锯头,下面用净水管热熔接通用滤桶,是否可以延寿???

网友:
期待改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