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哇,这个角磨机防护面罩 头盔 不好安装啊

楼主(2024-11-07):
你看,这东西一下子难倒我了,,,哈哈,难不倒的

这个头盔很厚,但面罩很薄啊,什么原因啊

网友:
估计面罩是用来档火花,而不是用来当破碎的锯片

网友A:
本来就是用来挡火花的。

网友:
直接整个摩托车全盔!

网友:
塑料袋上不是图示了组装方法吗?

网友:
没看出什么了

楼主:
终于装好了,有中等难度

楼主:
那个说明,不如印个纸清楚

网友B:
防弹不?如果只是防火花的话一个3M护目镜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弹不?如果只是防火花的话一个3M护目镜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应该可以防弹,还可以防手雷

网友:
应该可以防弹

网友:
用角磨机从来没用过头盔

网友C:
敢用角磨机就要有不怕疼不怕死的觉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敢用角磨机就要有不怕疼不怕死的觉悟

所以我一直不敢用,然后又一直想买

楼主:
我个人感觉,能顶得住一个碎片,或者锯片,它会卡在上面。
不行自己再加一层

但顶不住子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用来挡火花的。

火花高温会把它打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弹不?如果只是防火花的话一个3M护目镜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鼻子,脸伤了多难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一直不敢用,然后又一直想买

高速角磨机是不安全,万一电机扫膛容易脱手,尽量找每分钟2到4千转,直驱款低速电磨。楼主头盔面罩只能档阳光,可以配摩托车头盔加厚聚碳酸酯。

网友:
在亲戚家的广告公司打过几天零工,角磨机的防磨手套与面罩不可少,对了,还有防护口罩,不然金属屑与粉尘都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