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L AB开卡TH58TFG9DFKBA8K速度还可以

楼主(2024-11-07):
由于近期需要用到有一定4K速度的U盘,因此网上淘了SM3281L AB,单贴TH58TFG9DFKBA8K,跑下来速度还可以,用URWTEST跑了1圈,读写速度分别是266MB/S、120MB/S,而AS SSD Benchmark测试出来读写分别是266MB/S、107MB/S,4K读写分别也有13.5MB/S、7.96MB/S。整体上数据不错,与903配15177有得一拼,关键是多少还带有4K。URWTEST没有多跑,数据存放一段时间后再测试一下是否稳定和可靠性。

网友:
跑圈的时候热不热

网友A:
不错,我觉得3281配东芝的闪存是非常不错的,TLC也有很好的写速度

网友B:
3281应该比903凉快点

楼主:
发热也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电感那个位置,这个问题似乎无解,但总体上3281比903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应该比903凉快点

有改善,但发热量也不少,如果能稳定也是可以的

网友:
比贴英特尔、镁光的颗粒快多了啊

网友:
如果想要快还稳定,应该上盒子加SS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觉得3281配东芝的闪存是非常不错的,TLC也有很好的写速度

TLC写入时有大波浪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改善,但发热量也不少,如果能稳定也是可以的

应该比较稳定,就是容量,我也买过一些东芝的颗粒,东芝的颗粒就总是坏块多,容量开不足。比Intel和海力士还有镁光的容量都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C写入时有大波浪么?

TLC没试过,这个是MLC的,写入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比较稳定,就是容量,我也买过一些东芝的颗粒,东芝的颗粒就总是坏块多,容量开不足。比Intel和海力 ...

确实有这种情况,不过也要看颗粒的体质怎么样,这款闪存开出来坏块有38个。之前用过的英特尔的29F16B08LCMF2,16G的,开卡后坏块有7个,如果按容量折算下来,坏块大体也有30多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C写入时有大波浪么?

复制文件,几乎直线

网友:
3281N 写保护+ 02T 暂时没有翻车 ,半年了。

网友(2025-02-22):
手里也有个9dfk,楼主能分享个文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