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10元体验价值300元的SRNE-ML2420,570-640瓦MPPT追踪控制器的完美改造(持续更新)

楼主(2024-11-07):
偶然看到坛内玩友分享推荐的一款的10元太阳能控制器PCB,详细浏览了以上无私分享的各玩友帖子内容,收获不少,感谢玩友们的精彩分享,正好我也有些新的增加,也遂同以上玩友一样的心情分享给大家,方便大家DIY参考,让大家都来用10元享受26-30倍价值的DIY乐趣和快感,因时间原因,此贴陆续会把相关内容逐一上传

玩友们的精彩分享内容
哟内1玩友帖子4: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304-1-1.html(亮点,最初的发帖分享玩友,包含了所有控制器相关的原厂手册和软件资料)
szy912玩友帖子3: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8301-1-1.html(亮点,蓝牙模块修改方法和大量数据采集方法展示)
猪小呆玩友帖子1: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9274-1-1.html(亮点,蓝牙模块的安装位改装方案,各类型蓝牙模块的修改方法)
vip2128玩友帖子2: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9687-1-1.html(亮点,控制器外接mcu采集方案,控制外接lcd和ESP8266采集上传云端展示)

概述:
10元获得的控制器为PCB裸板,缺乏重要的电感和显示屏,控制按键等模块,改造分为硬件模块恢复和软件扩展功能应用部分,其中软件应用大家也可参考关注玩友分享的相关内容部分

功能结构:硬件复原+软件功能拓展
硬件复原:电感参数复原,硬件充电状态功能复原,LCD显示屏复原(因无法获取原厂LCD屏幕型号和原厂编程逻辑,lcd通过第三方数据展示方式实现)
数据软件采集功能拓展:通过对控制器通信口的改造,实现数据软件采集并展示,采集软件分手机APP和电脑APP,第三方物联网采集平台数据采集展示

硬件结构图总览,PCB图

DC-DC控制部分电路示意图

1>硬件复原
     电感参数复原:电感参数详细复原原厂参数,以获取最佳的控制器DC-DC转换充电效率,MPPT太阳能最大功率点的追踪效率,基于PV电压电流采样的的ADC精确度,这个板上相关功能芯片没有确实,MPPT的追踪效率不受影响,完美着重要关注的DC-DC,控制器BCKU降压部分的效率,电感参数是影响控制器降压充电转换效率的最直接因素,通过实验和测量,获取电感参数,制作最接近原厂参数的电感,是硬件复原的最主要工作
   控制器静音散热散功能复原:通过计算控制器最大功率时的热耗散功能,选择贴合控制器PCB安装尺寸的散热片和相关外壳,以保证控制器可以在最大功率下长期稳定工作.

电感参数设计及选用

贴图,电感的选型图

电感参数的测试

电感的感值测试

电感的DCR测试

电感的Q值和ESR测试
pic
电感的饱和电流测试
pic

散热功能设计及选用

散热片贴图

导热贴选择

散热片功率设计

散热功能的老化测试,电子负载测试贴图
pic

2>数据软件采集功能拓展

一类采集方法:根据玩友们的分享经验内容,通过在控制器上添加蓝牙模块(TB高性价比-1元包邮蓝牙模块),将蓝牙模块使用串口助手连接后,发送AT命令修改模块UUID,使用原厂的手机APP来监控控制器工作状态和数据

二类采集方法:不破坏控制器电路,通过在控制器的RS232接口(RJ12-6芯电话线接口)上采集数据通过电脑软件采集,或者其他MCU单片机采集,ESP8266-ESP32等开源MCU采集通过LCD,物联网平台展示的方式

三类采集方法:直接去除控制器232串口芯片,直接通过控制器STM32单片机  TTL接口 tx rx数据口,外挂其他MCU单独采集,此方法省区了原厂控制的232芯片转换方法,更加高效并节省了单独的232芯片采集环节

一类采集方法,蓝牙模块型号及修改UUID命令方法汇总
1,MX-01P模块

查询和修改UUID命令方法
--------------------------MX-01P模块修改UUID方法---------------------------
查询设备名称
AT+NAME?\r\n
设置设备名称为:SRNE-BT1
AT+NAME=SRNE-BT1\r\n
查询串口波特率
指令代码:
AT+UART?\r\n
设置串口波特率
AT+UART=0\r\n   设置为9600波特率
查询BLE主服务通道
AT+UUIDS?\r\n
设置BLE主服务通道
AT+UUIDS=0000FFD000001000800000805F9B34FB\r\n
查询BLE写服务通道
AT+UUIDW?\r\n
设置写服务通道:
AT+UUIDW=0000FFD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r\n
查询BLE读服务通道
AT+UUIDN?\r\n
设置读服务通道,
AT+UUIDN=0000FFF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r\n
------------------------------------------------------------------------------

2,E104-BT01模块
--------------------------E104-BT01模块修改UUID方法---------------------------
内容待补充
------------------------------------------------------------------------------

3,DX-BT36模块
-------------------------E104-BT01模块修改---------------------------
内容待补充
------------------------------------------------------------------------------
4,其他型号模块待补充
5,其他型号模块待补充

二类采集方法:控制器的RS232接口(RJ12-6芯电话线接口)上采集数据

内容待补充,

也可参考玩友vip2128帖子内容,2楼的硬件方法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9687-1-1.html

网友A:
看了半天,电感到底选多少uh的?电流尽量大点?30A?

网友B:
手持电桥好用不,多少钱买的,最近打算搞一个玩玩,这款跟中创的et430系列,或者胜利4080系列的比哪个好?

网友:
越来越详细,向大佬致敬

网友C:
不错,内容编辑全了有得精华帖的潜力。另外补充两个想用最新APP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官方最新版的APP对蓝牙信号的名称有检查,信号必须以“BT-TH”开头,否则搜不到信号,另外还对读写通道的服务UUID有要求,必须有FFF0服务通道,目前的模块只能设置3个通道,因此最新版APP即使能搜到信号也连不上,因为少了FFF0通道将无法收到设备端的返回数据,解决方案估计是只能用ESP32去实现,在之前的ESP32代码里增加FFF0通道并将FFF1通道挂在FFF0通道下面应该就可以了,有条件的坛友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电感到底选多少uh的?电流尽量大点?30A?

电感参数选78-80uh,电流选额定20-30A,如果自己绕电感,漆包线不贵,可与选额定电流能到30A的线径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电桥好用不,多少钱买的,最近打算搞一个玩玩,这款跟中创的et430系列,或者胜利4080系列的比哪个好? ...

这款以前活动1800多购买,这款各方面规格比您提到的2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内容编辑全了有得精华帖的潜力。另外补充两个想用最新APP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官方最新版的APP对蓝牙信 ...

收到,感谢反馈,回头更新到1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感谢反馈,回头更新到1楼

你帖子里很多图片不全,内容不完整啊,尽量把内容搞完整,不然没法得精华的

网友:
电脑开关电源拆的 2并线电感值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内容编辑全了有得精华帖的潜力。另外补充两个想用最新APP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官方最新版的APP对蓝牙信 ...

不更新app,应该可以一直用下去

网友:
未来的精华贴,漂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更新app,应该可以一直用下去

旧版也够用了,但是界面什么的可能不如新版好看,手上有ESP32的坛友可以折腾一下试试最新版APP有没有什么新功能之类的

网友:
越来越详细了,谢谢分享。

网友E:
把自绕的电感用的漆包线线径、圈数及磁环尺寸补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自绕的电感用的漆包线线径、圈数及磁环尺寸补充一下

噢,那张截图上有这几个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旧版也够用了,但是界面什么的可能不如新版好看,手上有ESP32的坛友可以折腾一下试试最新版APP有没有什么 ...

IOS目前还是连不上。现在IOS端有三个软件,一个是SRNE,是硕日官方软件,一个是Renogy BT,是如果新能源的软件,和硕日软件几乎一样,同款产品,第三个是力牧太阳能,貌似是硕日配套的蓝牙模块带的软件,页面很不错。

网友:
软件界面:

网友:
力牧蓝牙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S目前还是连不上。现在IOS端有三个软件,一个是SRNE,是硕日官方软件,一个是Renogy BT,是如果新能源 ...

把蓝牙信号的名称改成"BT-TH"开头之后APP后能搜到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