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4G传输视频的方案

楼主(2024-11-08):
我小车上想放一个摄像头,希望能插4G流量卡,实现远程视频查看。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4G摄像头虽然很便宜,但是外形太商品化了,参加小车比赛也不方便安装。
所以特此请教一下: 有没有现成的4G视频传输方案或者控制板。要求后端能用手机实时查看就行了。如果这种成品控制板还能搭配现成的手机APP使用就更好了。请问下有方案可以提供吗,老师们!

网友A:
我刚才淘宝搜了下“无线图传模块”,看到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B:
除了楼上说4G模块,还4G转网络的口红模块。

网友C:
4G随身wifi+萤石无线摄像头.搞个大容量的移动电源或者旧电瓶.输出12v 5v电源去供给.这样如何.都是直接可以买到成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G随身wifi+萤石无线摄像头.搞个大容量的移动电源或者旧电瓶.输出12v 5v电源去供给.这样如何.都是直接可以 ...

谢谢,直接一体化的4G摄像头都有卖的,但是太商品化了,参加小车比赛可能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淘宝搜了下“无线图传模块”,看到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你需要的。 ...

谢谢。我搜搜看,好像都比较偏贵。我再找找。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楼上说4G模块,还4G转网络的口红模块。

谢谢。我搜索一下呢。搜什么,口红模块吗

网友:
无线图传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