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海尔洗地机换电池

楼主(2024-11-08):
最近家里的洗地机续航明显下降,只有3分钟续航时间,原本可以30分钟,应该是电池不行了,但官方维修要400,闲鱼220,也不知道是否原装,反正手头有工具,就买了7节21700动力电池,用简易点焊机点焊,但是功率太小 ,原电池0.2mm镀镍片焊不了,就剪掉了一部分,嫁接了0.15镀镍片,就是比较费时间,最后使用效果非常好,30分钟妥妥的,我朋友也是这款洗地机,他已经售后过,说这是因为电池长期充电导致的,我就买了带记忆功能的定时器,设置好时间,到点就自动关闭电源,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感谢共享,所以说电池都是充坏或者过放损坏的。

网友:
都不带过充过放保护的么,然后没有断电锁板的都是良心厂家

网友:
这玩意这么耗电吗

网友:
只能说原厂的电池太垃圾了,长时间充电应该有保护的,充满就停的

网友:
电子产品基本都是放坏的

网友:
21700电池非常好,容量非常大

网友A:
进来参观学习,家里暑假期间看了几款添可的机器,但是没有下决心去买,哈哈

网友:
自己做的肯定比卖的要放心,,我也刚做手锯的锂电,,没点焊,全手焊,比原来好用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

网友:
充电产品的保护板很重要

网友:
没有保护板么

网友:
反正电池不便宜

网友:
板子不锁良心厂家

网友:
更换锂电池维修时,应该购买动力锂电池,后期使用劲大耐久

网友:
自己组电池便宜多了

网友:
不错不错,妙手回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来参观学习,家里暑假期间看了几款添可的机器,但是没有下决心去买,哈哈 ...

才下手一台添可2.0,1010元,有这个还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下手一台添可2.0,1010元,有这个还是方便

仔细查看参数,软包电池,不过是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