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思科领势12V电源带载弱拆修(LINKSYS MU12-2120100-A1)

楼主(2024-11-08):
年代久远的路由器电源,带负载电压直接掉到8V,开拆;

2008年的产品,足2米22AWG线缆

不吸强磁

I.T.E. 立德生产

塑料太厚了且韧性十足,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

该有的都有

33微法高压电容,对于12W的电源太奢侈了

开关管有散热片

夏普光耦,还有TL431

两颗470微法电容,智宝鼓包系列

PWM芯片,型号看不清

两颗怀孕电容拆下,报废得一致性真好:

———————————

更换低压两颗电容就解决问题

真牛,能超60%的余量,现在普通1A的12V电源,只能到30%余量:

网友:
恭喜修好了

网友:
有个电容坏了?

网友:
中规中矩,电容怀孕了,准备问你要2.7y分手费

网友:
为何不换固态电容?

网友A:
剪掉2米长的输出线再测负载能力,会不会更高一些?

网友:
以前的电源给的价格到位,用料好冗余足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
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很有年代感了,当年也不是说故意给你60%的余量吧,应该是器件本身的差异性导致的,另外0.6A只是运气好捡到了,跟牛不牛没啥关系,反而标称1A, 所有个体分布都在1.1A~1.3A之间,那才是真的牛,那样可能加的料本钱比直接送你0.6A更多

网友B:
思科电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换电容就能修好,运气不错。

网友:
原来的标配的电线都很长,现在基本都不会超过1米的。。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与手艺都不错的啊

网友:
能去到1.5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掉2米长的输出线再测负载能力,会不会更高一些?

电压肯定会再高一些

网友:
电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科电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大企业订购的时候对质量都有要求的,瞎搞地话代工厂要赔钱...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这些电源最大的缺点就是散热不好,就靠塑料外壳散热,除非是低载否则外壳很烫,里面温度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