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电陶炉,增加保温棉和设计散热风道

楼主(2024-11-08):
电陶炉解决了电磁炉不能均匀加热这个问题,但加热速度慢多了。

还有一些电陶炉,全功率烧菜时,会自动降功率,我家那台尚朋堂就有这个缺陷。

原因是:设计电陶炉散热布局的人,完全不懂电陶炉的发热特点,盲目地用电磁炉的散热方式来设计电陶炉的散热。

电磁炉内部发热比较小,且电路板面积大,从底部吸入冷风,先吹电路板,再流经发热盘排出机外。

然而电陶炉内部温度极高,如果不对散热气流合理导流的话,把内部热气吹乱了,电路板不但不能散热,还会增加热量。

下图:原机风扇对着高温的陶瓷和电路板一起吹,这是嫌电路板不够热吗?

先用保温棉把加热陶瓷包裹起来。
再换个小点的风扇,设计气流导向,只吹电路板后,排出机外。

楼主:
多年以前,第一次看见DELL电脑,就被它巧妙的散热设计折服。

就比普通电脑多了两片薄塑料片,把机型内部分成三份,引导气流完整流经整台电脑,共用一个电源风扇排出。

电脑很安静,散热效果却又非常好。

楼主:
家里没有管道煤气,只好电磁炉+电陶炉结合使用,效果还不错。

大家都知道,电磁炉炒菜效果很差,主要原因是铁锅导热速度太慢,电磁炉集中在底部加热,而平底锅的边缘是冷的。

市面卖的复合底炒锅,是在锅底焊一片铁皮,只靠几个焊点来传热,导致焊点部位总是粘锅烧焦菜。

还有个问题:由于热胀冷缩系数不同,新锅用两次后,底部不是凸起,就是凹下去,烦。

总结:电磁炉不能用于炒菜!炒菜需用电陶炉才有锅气。

中餐的锅气其实就是铁锅周围的热气,相当于底部加热的同时,周围有个热风机吹着,既烫熟菜,也烤熟菜。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电陶炉目前是这种情况,刚开始工作时炉丝忽明忽暗的,4-5分钟后反而稳定了,电陶炉是个不错的加热厨具,可惜被厂家给设计毁了。

网友:
这电陶炉,不就是早年间的电炉子吗?哈哈 加个外壳,提高了档次!!哈哈

网友A:
它们吹炉体,可能是怕外表面太热吧

网友B:
厂家笑而不语,你们旧的用不坏,我还怎么卖得出去新的
过保就坏的设计才是神设计

网友:
我的电陶炉确实也会自动降功率,不能炒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们吹炉体,可能是怕外表面太热吧

原风扇10CM,12v/0.12A , 大概散热功率是100W左右,即白白浪费了100w的炉子热功率,用保温棉包住,节省回来。嘻嘻。

目前我改成散热风扇减半了,大概散热功率是50W,够10A可控硅(10W损耗)的散热了。

网友:
就是电炉子改个高大上的名字,加了外壳,确实方便安全了,但价格也高了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笑而不语,你们旧的用不坏,我还怎么卖得出去新的
过保就坏的设计才是神设计
...

嘿,你站哪头的?

厂家也得编一句:为人民服务 的瞎话嘛,虽然大家知道,它也知道大家都知道……

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像美的、联想这种计划性报废的,在自媒体时代,迟早药丸。

虽然我们知道它们的宿命,但是目前我们不得不苦哈哈地陪它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风扇10CM,12v/0.12A , 大概散热功率是100W左右,即白白浪费了100w的炉子热功率,用保温棉包住,节省回 ...

费电是你的事,厂家节约成本才是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笑而不语,你们旧的用不坏,我还怎么卖得出去新的
过保就坏的设计才是神设计
...

我X,好有道理的样子...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厂家笑而不语,你们旧的用不坏,我还怎么卖得出去新的
过保就坏的设计才是神设计
...

我的一只电陶炉用了十多年了也没有坏!就是风扇声音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只电陶炉用了十多年了也没有坏!就是风扇声音有点大!!

这是十多年我产品,十多年的设计师和十多年的厂家,现在的产品升级啦,设计师的级别也变成高工了啊

网友D:
这就是电炉呗,楼主可能不知道,电磁炉本身几乎不发热,是锅底在发热。中频电炉,感应加热了解一下。
这种老土电炉,管他煮饭有什么好处,总之效率低下,效率低下就是要扔掉。

网友:
小家用电炉子有一根3kW的发热丝就够了,任何控制都是多余。

红圈留下,剩下的全拆掉。

网友:
电炉,加个外壳、调压,价钱就高大上了

网友:
改造产生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电炉呗,楼主可能不知道,电磁炉本身几乎不发热,是锅底在发热。中频电炉,感应加热了解一下。
这种 ...

也不能这么说,家用的电磁炉,虽说效率高了,但电磁炉,除了煮火锅,煮开水、煲汤....................

但炒菜真不行................锅底发热太过于集中,锅身一点温度都没有

导致炒菜,糊锅、粘锅,煎鸡蛋、鱼、豆腐之类的,更不用说了...................

电淘炉,虽然效率低,但它各种加工食品,却跟煤气、起火一样的效果.............虽然慢点,但它能用啊.......

出门在外,能用,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