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zbook 15g2工作站进水拆机维修

楼主(2024-11-08):
某天,文件夹上的东西掉下来砸翻水杯,水杯里是刚从饮水机接的热水,全部倒在了电脑键盘上面,
电脑在滴水,我的心在滴血

表面擦干后的样子

拆机排水

硅脂也干了,15年出厂的

.

这里烧了一个电容

把水吸干,再放烤箱烘了一下午,上电开机

usb接口只剩下一个正常,另外三个变成充电宝

无线网卡完蛋

后来重装系统usb和网卡恢复正常了
END

谢谢围观,欢迎打赏!

网友:
进水维修很伤脑筋

网友:
进水没这么容易全部干的。小地方看不到。到时就发霉一片

网友:
这小黑点比ThinkPad小红点手感如何

网友A:
其实进水只要及时断电,及时拆开。及时烘干。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只是指,普通干净的水,如果是牛奶,咖啡之类的,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50度慢慢烘干。。谢谢分享

网友:
还好是高手的机子进水了,问题不大,要是普通人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设计好的笔记本键盘上是有导水槽的,一杯水浇下去问题不大的。及时断电防止短路,拆开水渍处理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属于大难不死了

网友:
第一时间拆断电拆电池

网友:
水干净点还好,如是自来水就更惨!坏事一秒钟,修好要好几天~

网友:
还能救回来,可喜可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进水只要及时断电,及时拆开。及时烘干。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只是指,普通干净的水,如果是 ...

+1,英雄所见略同..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行

网友:
二师兄家又有新任务了,幸好关机得快,损失还不大

网友:
看样子水进去了不少啊

网友:
纯水没事吧

网友:
第一时间断电

网友:
主要是第一时间短电池,进水最大的风险是 电化学腐蚀,直接烧掉核心部件概率不大,

网友:
你这防水差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