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简易HFE表,常见恒流电路简析与选择

楼主(2024-11-08):
内容简介
比较常见小电流恒流电路,并选择合适方案,搭配网售0.28寸电压表头,DIY简易HFE表。觉得没必要DIY的朋友请赶紧止步,以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

背景与动机
越来越多的万用表取消了HFE档,可有时候还需要这个功能,就为这个功能买个老表不值得。测HFE并不复杂,只需要给三极管基极提供一个恒定电流,测集电极电流即可,完全可以自己DIY。网上卖的晶体管测试仪功能更多,价钱也不贵,可我不需要那么多功能,先看看DIY大概是多大工作量,不大就自己做。

DT830方案
先看一下网上有没有人DIY,找了一下没找到。再找一下万用表是怎么测HFE的,在电子发烧友找到了DT830 HFE原理图

不难看懂其原理:基准电压串联限流电阻后串联至待测三极管基极,基极得到一个近似10uA的电流,发射极(NPN管是发射极,PNP管则是集电极)对地串联检流电阻,电压表头测量检流电阻电压,(再除以基极电流)就是HFE
电路很简单,在已有电压表头和基准的情况下,只需要两个基极限流电阻(NPNPNP各一个)和一个检流电阻(NPN接发射极,PNP接集电极)即可。这个方案缺点也很明显,不同HFE的管子发射极电流不一样,检流电阻电压也不一样,导致HFE影响基极电流大小,造成测量结果不准。常见的普通三极管HFE很少超过1000,即检流电阻电压不超过0.1V。假定将三极管插座BE短路后调好Ib10uA,且三极管BE压降为0.6V,限流电阻为(2.8V-0.6V)/10uA=220kΩ。测HFE500的三极管时,检流电阻电压为50mV,此时Ib(2.8V-0.6V-0.05V)/220kΩ=9.77uA10/9.77=1.024,即测得的HFE比实际值大2.4%。同理可知HFE1000的管子,测量值比实际值约大4.8%。当然这样计算并不是很准,只是大概估算一下差不太多。DIY常用的管子大多二三百,误差更小一些,这个精度一般来说够用了。搭配现成的电压表头,用TL431做基准,用洞洞板很容易就搞出来。不过本人很不擅长焊洞洞板,打板又不要钱,因此花点时间思考一下能不能将测量方案优化一下,既然打板了多几个元件也无所谓。

电压表头改造
在讨论优化方案之前,先大致确定一下电压表头。手里有个0.283位数字电压表头,吃灰好几年了,看看能不能用上。这个表量程为100V,分两档,10V以下两位小数,10V以上一位小数。用可调稳压电源从零逐渐调大,观察电压表头读数,发现虽然精度不高,可也够用了,先用其把功能实现了,以后有需要再考虑更换精度更高的表头。

研究一下电压表头电路,看看如何改造。

黄线是被测电压,其输出经由电位器和两个电阻串联级,成上分压电阻,再经一个1KΩ下分压电阻,分压后输入到无字单片机第5ADC。改造需要先知道表头显示1VADC电压值,为些将黄线接一相对较高的电压,我的可调稳压电源最大只有12V,测得ADC电压为0.3423V0.3423V/12=28.525mV,即ADC28.5mV时电压表头显示10.285mV时显示0.01(这个电压表头的最小分辨率)。
结合前边提到的HFE测量方案,Ib10uA,假定HFE1,检流电阻电流也是10uAPNP1NPN2,因为PNP检流电阻在集电极,NPN检流电阻在发射极),要使电压表头显示0.01,检流电阻应为0.285mV/10uA=28.5Ω。把电压表头上的小数点扣掉,电压表头上的1kΩ下分压电阻拆掉,读数就是HFE1。同理HFE999时读数为999,方案基本可行。由前边的讨论可知,检流电阻由10Ω增大到28.5Ω,测量误差也将增大,所以接下来考虑一下如何优化HFE测量方案。

加法器方案:
为了克服检流电阻电压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最直接的想法是在原基准电压的基础上,用加法电路再加上检流电阻电压,抵消其影响,电路也不复杂。

这个方案还有一些问题,比如不同型号的管子,BE电压有差别,且BE电压受温度影响。为此最好是用恒流方案。NPN基极电流从基极流入,PNP基极电流从基极流出,为此需要分别使用拉电流源和灌电流源。电流源电路很多,比如DIY常用的LM317组成的电流源,这种电流源不适合10uA级这种小电流应用,因此接来来只讨论适合10uA量级的方案。

TL431+晶体管方案
先看灌电流源,TL431 REFA脚电压固定为2.5V,所以输出电流为2.5/R1。因为BJT集电极比发射极少了基极电流,所以实际输出电流比计算值略小,把BJT换成MOS可克服这一缺点。

再看拉电流源,TL431 REFA脚电压固定为2.5VQ2 BE电压近似为0.6V,所以输出电流近似为(2.5-0.6)/R1。与灌电流源方案相同的原因,实际输出电压比计算值略小。另外Q2 BE电压受温度影响。

运放组成的灌电流源
先看灌电流源,由运放虚短特性可知,运放N端与P端电压相同,所以输出电流为2.5/R1。温度变化时,TL431输出电压略有变化,运放失调电压略有变化,相对而言这个方案较好。

再看拉电流源方案,这个原理稍复杂一点,这里R1R2R3R4阻值相同。U1A及周边元件组成加法电路,设U1A输出电压为UoaU1B输出电压为UobU1A同相输入端电压为UpaU1B同相输入端电压为Upb。由叠加原理可知,Upa=2.5/2 + Uob/2U1A放大倍数为1+R4/R3=2。所以Uoa=2.5+UobU1B组成电压跟随器,故Uob=Upb。所以Uoa-Upb=2.5,即基准电阻R5两端电压为2.5V,输出电流为2.5/R5。这个电路性能与前边的灌电流源差不多,相对较好。

最终方案
比较可知运放恒流方案效果最好,电路看起来也相对复杂一点。可仔细数一下元件数量,三个运放可以用一个LM324,这样一算也没多几个元件,且都是很便宜很常见的元件,就用这个方案了,画板。

前边说过,为了配合0.28寸电压表头,检流电阻需要28.5Ω,这是一个非标电阻,用可调电阻比较方便。同时,TL431基准电压并不是2.5V而是2.495V,而且还有一定误差。为了使恒流源输入精确的10uA电流,基准电阻同样需要微调。为了尽量使用标准电阻,减小可调电阻数量,这里索性把检流电阻取为10Ω,把恒流源输出改为28.5uA,这样只需要使用两个精密可调电阻,又不影响表头读数。既然基准电阻可调,那Q1MOS还是BJT都无所谓了,我实际焊板用的是8050
调节电流时需要注意一点,NPN B脚插孔对地不能短路,也不能接阻值太小的电阻,这会使U2.3 同相输入端电压很低。这里运放LM324使用了单电源供电,其输入有一个几十毫伏量级的死区,输入电压过低会使输出落在死区内,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调电流时可以在电流表负极串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插入NPN E孔,电流表正极插入NPN B孔。

实物及最终效果

空载

8550

8550 CE倒置,我之前别的帖子里说过,三极管CE倒置也有放大作用,只是HFE较小。

另一只8550

D882,所谓的国产小芯片

D882,所谓的国产大芯片

准备装这个壳子里

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谬误,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楼主又出新作品了,前排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出新作品了,前排支持下

感谢大佬捧场

网友B:
做好了然后还是放起来,用的次数比过节的次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了然后还是放起来,用的次数比过节的次数少.

说的没错,这东西平时用不着,需要时没有又会措手不及。。。

网友C:
观赏先,外壳美化一下更好看,会打板的都不简单

网友:
手里有晶体管测试仪,万用表也有能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观赏先,外壳美化一下更好看,会打板的都不简单

本来想好好弄个壳子,后来想想一年用不了几回,等以后把毫欧表和其他功能整合进去,再弄壳子,作为万用表的补充。

网友D:
能测达林顿的放大倍数吗,或者是大功率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测达林顿的放大倍数吗,或者是大功率管子

手里没有达林顿,没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有达林顿,没法试

大功率管看看,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试显示放大倍数总是很小

网友:
收藏帖子了,可以设计板子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有达林顿,没法试

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这东西平时用不着,需要时没有又会措手不及。。。

我平时测试晶体管都是用欧姆档,先点击B-E然后CB-E欧姆有变化就判PASS.MOS管就更简单了,直接G-S然后D-S看短路基本就是低Gon的管子,现在万用表的表笔压降太低很多测不出来或者微导通,很怀念我的固纬GDM-8135,600V的大MOS通断测试都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捧场

大师的数字电源也出一期文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的数字电源也出一期文章吧!

以前在矿坛发过,账号被封看不到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能学到原理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管看看,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试显示放大倍数总是很小

手里功率管不多,TIP41C勉强算功率管吧。

测量结果比手册给出的最大值大了一倍左右。
看hfe曲线,hfe大小跟集电极电流有关,电流越小hfe越大。
是不是功率管不能用这种方法测呢?以前没关注过这个问题。
不过d882测量结果都在手册范围之内,882应该也可以算小功率管了吧。

网友F:
大师用324、431、LED数字电压表等简单基本元件搭建成了HFE测试仪,既简单又复杂,既常规又新颖,是一台怀旧、实用的三极管"伴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用324、431、LED数字电压表等简单基本元件搭建成了HFE测试仪,既简单又复杂,既常规又新颖,是一台怀旧 ...

他比大师还多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