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金士顿256G U盘太糟心了,真相大白!原来是华硕BIOS惹的祸

楼主(2024-11-08):
渣渣顿256G,看上去容量很牛逼,实际用起来一言难尽,速度不稳问题,插到电脑造成电脑卡顿假死等

试过量产找不到合适的,win10系统或WIN7系统问题一样,故排除系统问题
格式化过U盘,排除中毒问题
U盘用DISKGEN尝试干活MBR和GUID分区表,问题依旧,貌似GUID对大容量支持更好一些
格式化NTFS格式,拷贝3G压缩文件,速度0-25M/S一直循环波浪,平均速度10+M/S。对比三星64GB可以稳定到20MB

写入峰值速度

写入低古速度

读取速度可以稳定在34M/S

另外,电脑2个USB3.0接口,U盘只能工作在2.0协议,插主板直供的3.0接口一样只认2.0协议

---分割线---

电脑买了9年了,今天才知道USB3.0在BIOS默认时关闭的,华硕啊华硕,真TM坑人啊

在BIOS手动开启USB3.0也就是 XHCI-开启

三星读取速度直接坐飞机···

渣士顿峰值速度接近200M/S吧,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过山车

总体来说,主板开启USB3.0后,速度肉眼可见的提升,写入速度提高1倍,读取速度提高2-5倍
虽然金士顿速度还是不稳定,平均速度也全够用了

网友:
找出问题所在么,是盘的问题还是U口的问题。一般不用这么大的U盘,我的64G顶天了

网友:
果照呢???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金士顿山寨太多了,还是闪迪官店靠谱一些

网友A:
所以我京东买金士顿U盘,然后换坛友做的U盘芯。。。

网友:
金士顿64G的TLC,,,红色128G的直接QLC了。。。

网友:
S版做的32G,SLC,记得是2013年买的,SK6221主控。256G的mlc是无奈做的,换了金士顿红色外壳,,这些u盘挺好的,写入速度能满足一般要求

网友B:
也正不开心着呢,昨天刚到货,遇上A口不识别,商家说要扣我55块钱,说是电脑U口造成他的U盘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也正不开心着呢,昨天刚到货,遇上A口不识别,商家说要扣我55块钱,说是电脑U口造成他的U盘故障了。 ...

虽没说直接扣,但是从开始就说他自己没有问题,我头一回买U盘被说成可能人为造成的

网友:
现在U盘水货假货高仿货黑片毛片垃圾片太多,容易坏,所以要先和商家讨论,咨询后再买,一看回答问题的是机器人,或者驴唇不对马嘴的商家,千万不要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没说直接扣,但是从开始就说他自己没有问题,我头一回买U盘被说成可能人为造成的 ...

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没毛病,是有可能存在U口短路损坏U盘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迅雷里面那么多1G多的文件啊。

网友:
原来还有这些问题

网友:
华硕还有这骚操作

网友:
这卡的颗粒不知道咋样。

网友:
华缩品质跟诺基亚一样,先出个标准版,然后一直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没毛病,是有可能存在U口短路损坏U盘的...

说的好像也客观,但我用了那么多U盘,都没到这个问题,我严重怀疑固件问题,因为我退回去前又再次测试,居然可以了,然后拔了再插就又是电脑只认为盘符,然后转圈,久了提示IO错误;

而另外一头typec口一直没有问题,插电脑和手机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京东买金士顿U盘,然后换坛友做的U盘芯。。。

这量能做到多大,速度能多快,以没有能上钥匙扣的,最好金属外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像也客观,但我用了那么多U盘,都没到这个问题,我严重怀疑固件问题,因为我退回去前又再次测试, ...

电路应该是一样的,C口正常说明硬件应该没问题...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量能做到多大,速度能多快,以没有能上钥匙扣的,最好金属外壳的。

二年前京东买的金士顿(Kingston)128GB USB 3.2 Gen 1 U盘 DTKN 大容量U盘 金属外壳  前二天咯屁了,,好在5年保,,,说换一个,,我说退钱,,,数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