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八招拯救爆棚的空调电费

楼主(2024-11-08):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家里卧室的空调除了一年几十天气温合适不用开,基本上需要全年运行;客厅的空调晚上可以歇8个小时左右。夏天室内温度设定27℃,冬天是18~20℃。客厅的两台1.5P变频空调全年耗电1838度,其中,制热耗电273度。

今年的夏天特别热,空调的费用也蹭蹭往上涨,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空调的能耗呢?请看以下八招:

1. 清洗室外机
在写上一篇《还我清凉一夏——用洗车机清洗空调外机》,我发现了清洗用了3年的室外机,可以提高空调的能效比,节电约13%!

2. 维护换热器翅片
用洗车机冲洗空调外机的时候,水流太猛,不小心把冷凝器的翅片打歪了。另外空调外机安装的时候,经常会把散热翅片刮倒。如果变形的面积大,会影响制冷效果。

在网上买了个不锈钢空调翅片梳,看能不能把它修复。结果非常难用,刮伤铝翅片,还一不小心掉到楼下去了。
空调翅片修复梳使用示范990 播放 · 0 赞同视频

第二回买了个塑料材质的,不刮伤铝片,但是把铝片压折了。
空调翅片修复梳2:塑料的可堪一用702 播放 · 1 赞同视频

最后,真正好用。居然是买生日蛋糕的时候送的塑料蛋糕铲子,操作灵活,能完美掰正歪斜的翅片,还不伤表层。
空调翅片修复3:终极神器747 播放 · 2 赞同视频

3. 清洗室内机
而前几周写《酷暑将至,用高压清洗机DIY清洗空调》,没有进行相关的测量。这种清洁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否则室内机只能呼呼喘息,吹不出风来,对室内降温的影响比室外机明显的多。相信清洗带来的节电效果应该超过清洗室外机。

4. 室外机降温
在清洗室外机的时候还发现了把水喷到冷凝器上,能大幅降低空调运行功率。室内温度27.1℃,室外温度33.4℃。室外机冷凝器最高温度43.4℃。

输入功率1061W。

喷水降温后,冷凝器最高温度32.8℃,降低了10.6℃。

输入功率降低到不到600W。

根据《室外空气干球温度对分体式空调器运行能效影响的实验分析》
空调机的冷凝温度和蒸发温度之差与能效比大体呈线性的关系。计算了一下,如果在室外机用蜂窝水帘降温,由于室外机的循环风量高达1800m³/h,导致消耗的水费(3.5元/吨)跟节省的电费(一年才不到100)基本一样,算上设备投资,毫无经济价值。
如果改成往冷凝器上喷水,水的汽化热是2260kJ/kg,则年耗水约10吨,以36元水费节电约300~400度(需经实验证实)。根据《衣服越洗越硬能用软水机解决吗?》,佛山的水硬度约100mg/L(以碳酸钙计),1年下来冷凝器上会留下约一公斤的水垢,基本上就是报废了。
如果用软水机大概增加每吨水1元的成本,好处是冷凝器上的水垢大幅度减少,但是水里含盐对铝制片有腐蚀性,还是会报废。
如果上RO反渗透,水是没问题了,但是家用RO机制水成本超过100元/吨,经济上亏了。如果自己做小型RO机,含水费含折旧运行成本约8元/吨(废水用于冲厕所),有一定可行性。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给室外机适当遮阳,要知道室外机这么大的面积上,太阳辐射可以达到300W。

5.提高室内机循环风量
这篇论文同时也提醒了我,提高蒸发器温度也能节电。我家的室内机有5档风速,常年设定第3档风速。此时蒸发温度大约6℃,但不好直接测量。以下通过通过测量出风口温度来比较,风速三档是10.7℃。

4档风速下出风口是11.4℃,高了0.7℃。由于蒸发温度提高,能效比提高,比3档省电约2%。

档风速下出风口是12.2℃,又高了0.8℃,比4档省电约2.5%,比3档省电约4.5%。所以,噪声可以接受的前提下,调高风速可以节电。

6. 利用运行曲线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节电方法呢?还是有的,就是比较复杂。我家客厅的空调是四川长虹生产的一级能效小米互联网空调。现在停产了。它的制冷特性曲线如下。

上图可见,该空调在输入功率200~400W之间具有很高的能效比(橙色曲线),平均超过6。在输入400W的时候,即可产生2200W的制冷量。
而在1200W以上输入功率的时候,能效比还不到3.5。
也就是说让空调运行在高效区,耗电比低校效区省了差不多一半电耗。
我家客厅跟厨房是相通的,各装了一台空调。在米家APP里面设置了一系列的自动化操作,让空调在低负荷的时候单机运作,单击输入功率达到500W左右,切换成双机运行。
根据《住宅空调计算,选择及实测》,总传热系数525W/K+3060W(日晒传热,考虑热惯性和有遮荫,折半),最近晴天室内外温差7℃的时候,制冷量5205W,两台空调平均分担负荷,能效比超过5,比一台全负荷一台轻负荷省电超过40%。变频空调并联运行也是一个大的话题,将会另文探讨。

7. 正确使用空调
有了空调,用得不对,会额外消耗很多电。
有三个习惯可能增加耗电:
1. 离开一小时,顺手把空调关了,回来再开。
2. 开空调的时候,直接把温度调到最低/高。
3. 吹到身上太冷,把出风口怼着地面吹。
具体见《空调拯救了人类,人类却在这三件事上误会了它》

8. 更新老旧空调
下面比较2009年购买格力的凉之静KFR-35冷热变频空调(SEER=3.89,GB21455),和于前年购买的小米互联网变频空调(APF=4.75,GB21455)的特性曲线。实线是小米,虚线是格力。两者都是1.5匹空调。

两者间隔了刚好10年,期间国家的能效比要求不断提高。从特性曲线看到,小米比格力省电约20%,加上旧空调性能逐渐下降,假设10年使用下来,空调的效率下降20%,按照我的使用习惯,新空调比旧空调一年可以节省可以超过900度电,4年就省回一台新空调,每年还减少了700公斤碳排放。所以家里空调老旧了就要及时更新,又省钱又环保。

选择新空调的时候要注意最高制冷量要跟房间的热负荷匹配。如果选小了,炎热季节室内温度降不到舒适的温度;如果制冷量选大了,可能会导致夜间最低频运行室温依然下降,被迫停机。使用体验同样不好。这个话题比较大了,需要另文叙述。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6小时。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A:
数据很详实,高手。如果只用冷凝水加压喷雾给冷凝器降温呢?加个储水罐和水位传感器,然后再加个简单的过滤器,有水就喷,没水就停,这样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网友:
家里3.5匹中央空调一个夏天白天没停过,加上房间空调,一个月比不开空调多一百块电费。开29-30度已经足够凉快了。

网友:
室外机装的都很高,并且不好操作,清洗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
房子保温好点,空调温度调到28,29度。还是很省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很详实,高手。如果只用冷凝水加压喷雾给冷凝器降温呢?加个储水罐和水位传感器,然后再加个简单的过滤 ...

量太少,以前的窗机就是把冷凝水打散在冷凝器上的,据说效果挺好,还不流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太少,以前的窗机就是把冷凝水打散在冷凝器上的,据说效果挺好,还不流水。 ...

用细一点的喷雾头子,减少用水量,只要安装水泵和储水罐,这样不需要额外增加给水管啥的,在有限的成本下提高能效比。

网友:
我觉得还要加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做好房子的保温和隔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很详实,高手。如果只用冷凝水加压喷雾给冷凝器降温呢?加个储水罐和水位传感器,然后再加个简单的过滤 ...

远大的机子就有这个 接水盘里有水位传感器

但是冷凝器喷水可能会造成灰尘富集  更容易堵塞

网友:
招数比较多,还差大杀招

网友:
你家真舒服 进去肯定不想出来了

网友:
室外机装在阴凉的地方特省电,至少通风没阳光

网友:
招数比较多

网友:
数据很详实,高手。

网友C:
空调能效曲线是上凸的,两个空调功率相等的时候能效达到最高,怎么防止其中一个负荷过高呢

网友:
清洗外机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调能效曲线是上凸的,两个空调功率相等的时候能效达到最高,怎么防止其中一个负荷过高呢 ...

关机

网友:
我直接把屋顶铺上了太阳能光伏板,一天发电90度....

网友:
楼主写得很用心,一些招数也很有用,深有体会。

网友:
定期清洗确实很重要,家里我是自己动手,买的房子是请专业的来洗的,5台空调一次26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