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水壶温控开关,那个牌子耐用点呢?

楼主(2024-11-08):
X宝买的用不了多久,虽会换,也感麻烦。

网友A:
买贵的,或者多买几个,坏了就换...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达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4253360860

准备入手,以前用过三洋的电水壶,壶坏了。开关都没坏。

网友:
我选择的是金灶的,反正用多少年不记得了,感觉质量确实比较过硬

网友C:
多买几个,坏了就换,或是到维修店去看人家用什么牌子的,或是买个好点的壶,拆开看看原配的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贵的,或者多买几个,坏了就换...

半小时换好,都成熟炼工了。

网友D:
买镀银的,贵点好像2块钱左右一个,挺耐用的,我的换了一年了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买几个,坏了就换,或是到维修店去看人家用什么牌子的,或是买个好点的壶,拆开看看原配的是什么牌子的。 ...

维修店不可能有好货,上次几年不坏的忘拆了。

网友E:
不同的生产厂家,外型相同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镀银的,贵点好像2块钱左右一个,挺耐用的,我的换了一年了还在用

电流大,塑料不耐热,固定片位移。

网友F:
还真的没注意这个问题,关键是cui ze我也修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真的没注意这个问题,关键是cui ze我也修了不少。

开店的不缺回头客

网友G: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生产厂家,外型相同才可以啊。

型号一样,就是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贵的省事

网友:
开关在壶把的,都不耐用。

网友:
把插接去掉,直接把线焊上去能耐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