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捷配重新打板了!

楼主(2024-11-08):
哈哈!捷配重新打板了!

网友:
确定图没画错么,搞理说厂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还是先查下自己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A:
不是你自己画的问题么?

网友B:
捷配打板质量确实不如嘉立创,但是发生短路的时候还真没遇到过,最好先排除一下文件的问题~

网友C:
俺上次做编程器的座子,结果到手发现用不了,万用表一打发现有个线漏了
回去看电路图还真没啥问题,估计是打之前手滑删掉了?
好在飞根线的事儿。

网友D:
厂家不会帮你审图的吧,检查一下自己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捷配打板质量确实不如嘉立创,但是发生短路的时候还真没遇到过,最好先排除一下文件的问题~ ...

https://oshwhub.com/47415Y/ge-li ... 5-232-ttl-san-ge-yi
这个项目直接导出的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上次做编程器的座子,结果到手发现用不了,万用表一打发现有个线漏了
回去看电路图还真没啥问题,估计是 ...

双层板都好解决,这个四层板,VGND在内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不会帮你审图的吧,检查一下自己的图

是别人的 直接导出的gerber文件!
https://oshwhub.com/47415Y/ge-li ... 5-232-ttl-san-ge-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自己画的问题么?

不是自己画的 还不会画4层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oshwhub.com/47415Y/ge-li-xing-usb-zhuan-485-232-ttl-san-ge-yi
这个项目直接导出的GerBer文件 ...

嘉立创再打一版排除一下吧,反正也不要钱

网友:
你拿嘉立创开源社区的到捷配打样,必须给你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再打一版排除一下吧,反正也不要钱

这个方法好啊,高下立判,前提是用同一个文件

网友:
没有一张是好的的话我一般会考虑文件……

网友:
哈哈,整车都翻了

网友:
应该是自己的文件问题吧。捷配做得也很好。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你的原因。

网友:
捷配的券怎么领?

网友:
打板文件下回来, 自己用工具看一下呗! 搞不好是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