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机主板电池2032介乎有电没电之间怪事连连

楼主(2024-11-08):
开机全是英文字母,反复重启能进系统,主板网卡不能使用,换DULI网卡能用,换硬盘重装系统电脑奇慢。。。。。。

网友:
既然觉得电池电量不足换电池试试呗

网友:
是不是电池触点接触不良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跟电池有关系吗?我之前有个电脑直接拆了,除了每次断电BIOS恢复原样,其他时候没任何异常啊

网友A:
感觉跟电池没有关系吧?我记得电池没电不影响开机啊,只是时间会恢复到初始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跟电池没有关系吧?我记得电池没电不影响开机啊,只是时间会恢复到初始的时间。 ...

这个不好说,我碰到过两三次主机无法启动换电池后能启动了。基本上都是用户反映长时间没有使用电脑后电脑无法启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跟电池没有关系吧?我记得电池没电不影响开机啊,只是时间会恢复到初始的时间。 ...

看主板品牌,有的能有的不能,有的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主板品牌,有的能有的不能,有的重启

还真么遇到过反复重启的,最多是启动慢一点的,有的速度没影响只是需要重新设置时间。

网友:
你说的这些毛病现象,和2032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跟电池没有关系吧?我记得电池没电不影响开机啊,只是时间会恢复到初始的时间。 ...

有些鸡鸡BIOS电池没电是开不了机的,抠掉反倒可以,你说设计湿是不是脑残?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拿个万用表量一下纽扣电池的电压就知道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换个纽扣电池也便宜啊

网友:
估计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看看时间是否准确,

网友:
Dell部分台式机主板电池没电就不能启动。

网友:
不像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汽车遥控器电池拆出来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明显是bios电路有元件坏了,去找能修芯片的电脑或手机店可以修好,不想修的话拔掉主板的电子电脑不断电用睡眠模式就行了。

网友:
先换个电池看看呗,一步步找到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