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机箱B款背板焊接电容增加稳定性

楼主(2024-11-08):
蜗牛机箱之前一直用来跑群辉,挂两块4T的硬盘组RAID1,也稳定用了2年多了,最近折腾了一下,把黑裙请出了这个四盘位的蜗牛机箱,准备用这个四盘位的铁盒子搭一个小服务器玩玩,

原本打算换掉这个蜗牛四盘位的背板,毕竟各路大神都说这玩意原装的毁硬盘,无奈网上的价格实在离谱,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还是自己改在一下吧接着用吧,

这玩意也没啥技术含量,就12V、5V跟LDO出来的3.3V三路电源,找准位置刮皮焊电容即可,直接上成品,

B款正面基本没有电源线,况且考虑到还要插硬盘,就没焊电容,直接白保持原样

顺道把电源也换了,毕竟要上志强还要挂4块硬盘了,电源可不能马虎啊,
淘宝150搞了个台达的DPS-400AB-17B,这货据说假货挺多的,慎入啊。

网友:
假固态,差评!!!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做工有些糙啊

网友:
固态不真实,看电容顶。

网友:
可以叠罗汉的

网友:
主要是12V的电容要给够。

网友:
这么改能加强滤波吗?还有什么作用?请教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蜗牛装了黑群晖上4块硬盘。刚开始还挺好的。后面有一段时间没用要开机2次才能正常挂载4块硬盘,一般第一次只能挂上2块。
请教一下,这是背板问题,还是哪里问题。

网友:
那些SATA插口用几年要换掉,这电容其实效果一般

网友:
蜗牛D的大4D供电是2个座子,这个只有1个。

网友:
你不热插拔根本无所谓的

网友:
跟我的一样

网友:
为啥会毁硬盘呢

网友A:
原装电源差劲,这个供电也简陋,硬盘坏伤不起

网友:
蜗牛的各款背板上都是光的
我的蜗牛啥也没改,用了好几年,也没有坏盘过!

网友:
电容容量不够大,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源差劲,这个供电也简陋,硬盘坏伤不起

根本上还是换电源,你指望几个电容就能让电源提升档次不可能的

网友:
电容是个易损件,几年换一下能好些。最好换之前后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我的久不开,现在每月开机自检,老是掉盘,不知道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焊Rubycon电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