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拯救一台被二把刀师傅修坏的红米AX6000

楼主(2024-11-08):
网友的机器,一开始加v询问红米ax6000不定时断网问题,当时告知需要重装cpu,过了一周,说拿去本地给修手机师傅重装了cpu,2.4G无线没了,有线获取不了ip

越修问题越多,所以发过来给看看,说实在二修俺也头大,收到机器,开机确实没有2.4G无线,有线获取不了iP:

拆下主板,cpu位置一塌糊涂,都是焊油,屏蔽罩都吹得发黑了:

拆下cpu,发现焊盘被上个师傅吹得掉皮鼓包了,这下问题大了

漏出铜皮的地方补上绿油:

cpu周边被上个师傅干掉的小元件补好:

cpu植锡:

装好cpu,直接不开机了,连接ttl报错检测不到内存,考虑到这个cpu比较薄,上个师傅吹得屏蔽罩发黑,cpu应该坏了,换了一颗cpu,成功开机,功能正常:

最后,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这换一个收多少,200???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换一个收多少,200???

200美刀

网友:
我X,不错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B:
技术有高低,很正常。

网友:
掉点  高难度啊·

网友C:
但凡能这样修理的都是高手,收费一般也不高过售后,售后要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D:
这样还有没有维修的必要啊?pcb鼓包了,再重植,感觉还是很危险啊,不懂哪天又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有高低,很正常。

问题是开店都这水平,不知道咋生存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还有没有维修的必要啊?pcb鼓包了,再重植,感觉还是很危险啊,不懂哪天又虚焊了。 ...

阻焊层鼓包,已经把鼓包阻焊绿油刮掉了,没发图片

网友E:
那二把刀是拿客户的东西练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二把刀是拿客户的东西练手的吧

开店修手机都这水平,不知道咋生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店修手机都这水平,不知道咋生存的

活的好好的啊

网友F:
上次cpu吹坏了还能开机?

网友:
估计是二把刀师傅想捡个cpu虚焊的漏,不开机的机子就算修不好,客户也不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换一个收多少,200???

笑死人!这个路由器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cpu吹坏了还能开机?

估计那个家伙只是加焊了下,温度太高cpu部分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笑死人!这个路由器才多少钱

随便搞下,做好事积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凡能这样修理的都是高手,收费一般也不高过售后,售后要直接换主板了。 ...

售后是加300换新

网友:
维修水平真高,技术真好,我都看不清楚那些引脚了,你这是用显微镜观察,然后焊接的吗?这么清楚的焊点和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