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经过深度客制化的冰箱,看看有什么宝贝

楼主(2024-11-09):
越战老兵说有台冰箱他玩腻了,让我摘掉有用的器官然后扔了

这样看画风还很和谐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先拆防尘盖取出控制板

这蜂鸣器好大,还是TDK的

控制板背部,应该是好的

转到后面

电源板,不出意外的话理论上来说是好的

还是出了意外

放大,凶案现场:276pn就像被抱脸虫植入,肚子直接烂了个大口子,喷出的黑水直接糊了隔壁的cbb103一脸,中间二极管还没回过神,就被一波带走。图片之外的NTC因为瞬间过热,内脏全部烂了,外面看着没事,人早没了,阿门。

平复一下继续

不愧是客制化大神,这销魂的走线。

PTC一锅端

启动电容

加西贝拉,好东西

好东西必须留下

完全拆除的样子

喜提一堆吃灰货

要用来干点啥好呢

网友:
能做个气泵

网友A:
做个冰箱呗

醋都有了,还缺那点螃蟹???

网友:
一台冰箱的部分拆解被楼主描述的血淋淋的

网友:
我家里用的冰箱也是这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冰箱呗

醋都有了,还缺那点螃蟹???

有道理!

网友B:
做个气泵好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气泵好像不错

加上配件也不便宜

网友:
给公路自行车打气还行,汽车轮胎补气费时间。楼主应该是嵌入式冰箱,出点问题肯定不退。

网友:
铜管还有一点的,不拆出来吗

网友:
修复应该花费不多吧?

网友:
做个窗机空调。。。谢谢分享

网友:
用来DIY一台小冰箱最合适

网友:
引出去那条线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大卸八块还能复原吗?!!!

网友:
可惜了,把心脏给取走了

网友:
冰箱值钱的就这些了,如果是老冰箱,还有铜管值得拆

网友:
深度客制化是啥意思呢

网友:
芯片断层炸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