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同鼎电动螺丝刀更换大电池

楼主(2024-11-08):
购买的电动螺丝刀18650原电池,容量2000mAh,总觉得不耐用且没有劲,因此购买了索尼21700型号VX40全极耳动力电池,容量4000mAh。必须改造的电池仓也做了再加工,以适应大体积的电池,同时把电动螺丝刀也改成可随时更换电池的设计,原电加个套筒也可正常使用。使用效果:大容量大电流的电池感受就是不一样!达60A放电电流使动力非常强劲,使用时间非常的耐用!两个月的使用效果非常满意。

网友:
自己换下又能延长时间了

网友:
电池仓怎么改造的

网友A:
这个改的好
这么耐用,也没必要换电池了,毕竟螺丝孔寿命有限

网友:
拆完看看结构

网友B:
要是我就换个6000毫安的

网友:
可以直接换电池 好评

网友C:
电池仓怎么改再加工造的?

网友:
可以换电池不错,使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的好
这么耐用,也没必要换电池了,毕竟螺丝孔寿命有限

说是可以更换电池,实际使用中21700索尼电池一次也没更换过,因为完全满足了使用要求,只是留下可以更换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换个6000毫安的

主要是买下索尼后,又发现还有容量更大的电池,有点小后悔,不过这个内阻值小到4.2欧姆的索尼锂电。已完全满足的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仓怎么改再加工造的?

只要胆大心细,根据21700的尺寸磨掉多余的塑料电池架,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还没有改造,一般都是吃灰

网友D:
这电池都比这螺丝刀贵了吧

网友:
只要体积允许,换了大电池会厉害很多,现在就担心披头批座不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都比这螺丝刀贵了吧

不贵,某宝里的康康家14元即可

网友:
我的博世go2刚买没多久就换成21700电池了。不过我还是直接焊接的,主要是考虑到容量大了不需要更换电池,另外可换电池必定会增加接触电阻。

网友:
我也买了个,号称是三星电池的,刚买回来还想着换个厉害的21700上去,把玩了几分钟就扔抽屉吃灰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换个6000毫安的

那要在机身绑一个附加包才能够放得下.

网友:
以后厂家应该做成开放的电池仓,可更换电池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