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HS-G34,音量滚轮有问题,不知道这么处理

楼主(2024-11-08):
新手。

朋友送了个随身听,爱华的HS-G34,可能他换过皮带,反正是能听,但是有两个问题:1,耳机只能插3/4,插全了声音极小。2,声音有时很小,需要按着音量滚轮找角度才能正常,就像接触不良似的。3,主板上有块挺大的铜箔,和耳机脚位焊线连一起的,这是做什么用的?我不小心整掉了,感觉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碳膜电阻的吧,换新的,要么抹一点点神油试试

网友A:
你说的音量滚轮,就是电位器,到网上去买一个换上就行了,把原来的先取下来看看上边写的是多少K的,照着原来的买,随身听的一般都是15K到30K都可以使用,耳机插座问题,看你的描述判断不是插座的问题,而是有一个声道没有声音输出,只插入3/4的时候耳机声音大,我判断是耳机一个声道的地线断了,换一个好的耳机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弄掉的铜箔有可能连接的是耳机左右声道的公共地线,你可以焊一根电线连接到耳机插座那边去,再试试原来的耳机可能全插入声音就能正常

网友:
耳机只能插3/4,插全了声音极小。估计是耳机插孔里面的簧片有变形,造成的接触不良。

网友:
音量滚轮加点油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这几个问题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换新修理,想不花钱就修复比较难。

网友:
你不会是那手机的耳机插收音机里听的吧?头子接线不匹配

网友:
以前耳机接线方式和后面手机的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音量滚轮,就是电位器,到网上去买一个换上就行了,把原来的先取下来看看上边写的是多少K的,照着原 ...

十分感谢,我试试。动手能力一般,尤其是电路方面,连万用表都不会用

网友B:
换电位器或买神油喷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位器或买神油喷下。

神油是什么?我会用酒精洗板

网友:
声音问题:音量电位器用D40喷下来回滚几次就ok。掉了的铜片一般是用于增加接地面积作用

网友:
耳机插三分二情况我也遇到过,也没折腾好现在机子还在吃灰尘中

网友:
电位器,碳膜清洗一下

网友:
音量滚轮加点油

网友:
仔细看看耳机插孔里是否有变形

网友:
这个时候万能的WD40出场,你值得拥有。

网友:
电位器,应该是碳膜磨损了

网友:
换个也不贵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