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p过压过流保护芯片,大电流限流,高压,选型大齐全

楼主(2024-11-08):
ovp过压过流保护电路中,我们常把过压保护简称OVP,过流限流保护叫OCP。在本文ovp过压过流保护芯片选型中,我们需要知道:
过压保护OVP:
指当输入达到过压保护阈值时,表现为:切断断开输出;恢复条件:输入电压低于过压保护阈值。主要功能意义:保护后级电路或芯片不被高压损坏;应用:蓝牙耳机,充电宝,等等USB输入充电口和输出高电压隔离保护电路。
OCP过流限流保护:
因为负载类型不同,有三种不同表现:1,恒流效果;2打嗝效果;3断开0V。恢复条件:第1和第二种都属于自恢复,第三种是需要输入重新上电或EN脚上电激活,比较特殊。
在实际应用中,因为负载供电类型的不同,,第1和第2种表现很容易混淆,一般工程师也是比较难判断,常见的,也是简单的方式是实际测试。
ovp过压过流保护芯片中,平芯微有比较丰富的产品线给到客户选择,一般产品目录在平芯微官网也有。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大致选择自己想要的,合适的芯片了。这里我也给大家筛选下比较熟悉的部分推荐。
1,PW1600, 单OVP过压保护,没限流功能,特点是输入耐压70V,在OVP过压保护中比较少有的,常见的是40V,30多V的,具有简洁电路6.1V过压保护阈值特点,也可以自设定过压保护阈值4V-55V内,输出电流2.5A以下。封装常见的SOT23-6。

2,PW1605,特点是OVP过压和OVP过流二合一的,特点是输入耐压60V,电压范围也是很宽,4V-48V,输出电流5A以下,这个也是很少见的,一般常见的是5V和12V.

3,PW2609A 单OVP过压保护,没限流功能,特点是输入耐压40V和输出电流可实际达3A内,具有简洁电路6.1V过压保护阈值特点,也可以自设定过压保护阈值3V-24V内。封装SOT23-6。

4,PW2605 单OVP过压保护,没限流功能,特点是输入耐压40V和输出电流1A以下应用,主要特点是常见的SOT23,3引脚封装。

5 ,PW1558A  特点是OVP过压和OVP过流二合一的,适用于3V-20V内范围的,输出限流可达到6A,过压保护阈值也是可调设置的。

6,PW1515 特点是OVP过压和OVP过流二合一的,适用于USB和5V,输出限流可达到2A,过压保护阈值固定6.1V,输入耐压达32V。常见的SOT23-5封装,是面对市场很多5V限流芯片的升级中高端替换方案。

7,PW4056HH,PW4057H,PW4054H,是锂电池充电IC,在输入前面增加了OVP过压保护,节省外围和设计的。

8,PW1503,是5V限流芯片,可达3A,温度也不高的产品

9,PW1502A 是5V限流芯片,可达2A的产品。

网友A:
手册咋不顺便一起放上来啊,藏着掖着的谁看你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咋不顺便一起放上来啊,藏着掖着的谁看你产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916-1-1.html 可否分下的我帖子,360V6改 不成,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