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接触不良的XiPin充电宝,型号:灯塔2,用了神油也得反复动几下才行!

楼主(2024-11-11):
爸妈家的带灯充电宝点灯的开关不好使了,拿回家修修

牌子是XiPin,型号灯塔2,容量5000

屁股就是常规的充、放电U口

头上是个灯罩,这个充电宝主要就是点灯用的

侧面有个灯开关,就是它接触不良

周身没螺丝,灯罩也是卡扣的,挺紧,大力掰开

壳子也就容易开了

拿出芯子

板子特写

大路货的锂电保护电路:DW01+8205

ETA9640: 钰泰的5V/1A同步升压芯片

板子背面没件

侧面就是这个问题开关

电芯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容量也没标

再看灯板,4并2835,通过5Ω限流电阻直接供电

灯板背面

全家福

继续折腾
确认问题点,开关打在ON位置灯不亮

用金属撬片短接开关,灯亮,说明就是开关的问题

没有相同的开关,只能喷点神油进去
开始依然接触不良,得反复推拉几下才行

复原,在神油的辅助下,开关恢复正常

其实最好是换一个,没备件,也懒得为了这个单独撸,先这样将就一下,出问题再弄

网友A:
神油是印度产的吗?

网友B:
神油在这个场合确实很好用。

网友C:
这种卡扣都断了,也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D:
之前有种黄色的也很流行

网友:
果然还得神油,元首爽了才是真的爽

网友:
里边就两节电池,够不够手机充一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油是印度产的吗?

国产神油可能是差了点

网友:
最好是电路板清洗剂,没有的话万能润滑剂也行。楼主可以改3535氮化铝陶瓷灯珠,升级成紫铜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油在这个场合确实很好用。

没备件,就只能上神油了

网友:
卡扣式封装容易老化,硬拆造成卡扣脱落,倒是比超声波焊接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扣都断了,也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

不是超声波焊接的,就是卡扣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WD40处理这种开关效果还不错,能坚持一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种黄色的也很流行

哦,倒是没注意过

网友:
修一修又赚了

网友:
修一修又可以再用

网友:
改船形开关接触会好点

网友:
感应开关芯片+个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