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摄像头支持锁定文件?

楼主(2024-11-08):
有些视频片段如果不被覆盖就好了,

是否有摄像头支持锁定文件呢

网友:
你想的太多了……

网友A:
搞个行车记录仪 想锁了 呼他一逼兜

网友B:
行车记录仪一般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行车记录仪 想锁了 呼他一逼兜

你抢了我的话,撤回让我说

网友C:
萤石的有个收藏,点了收藏之后就能保留

网友:
想多了,哎哎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车记录仪一般都可以吧

行车记录仪可以锁定一个文件,不让这个文件被覆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萤石的有个收藏,点了收藏之后就能保留

萤石怎么收藏视频?可否截图演示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萤石怎么收藏视频?可否截图演示一下

刚发现收藏是保存到云盘,免费容量有限,可以定期把收到下载到手机或者电脑再删除云盘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发现收藏是保存到云盘,免费容量有限,可以定期把收到下载到手机或者电脑再删除云盘内容 ...

云盘是不是巨小无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盘是不是巨小无比

1G免费,买的话50G/159两年,网上有卖打折充值卡的,应该还能再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发现收藏是保存到云盘,免费容量有限,可以定期把收到下载到手机或者电脑再删除云盘内容 ...

你是不是开通云存储了?
为何我的萤石没有下载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开通云存储了?
为何我的萤石没有下载按钮

你要点到回放界面,选中视频才有下载按钮

网友:
还是现存手机吧

网友:
雲端是要收“前”的,反而直接網線或無線網絡,掃描二維碼登錄還比較好!手機一旦掃描到本機的二維碼,輸入用戶名和密碼,馬上可以查到視頻的!

网友:
你说的是录像机吗?